OPA686放大器电路无法放大信号

楼主: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来接的电路  为什么电路仿真出来没结果 根本无法实现放大功能  应该怎么弄呢?麻烦大家了

网友A:
输入信号在示波器的B端子处被接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在示波器的B端子处被接地了?

请问是什么意思?b通道输出的信号是电路的输入信号  是对的  只是输出信号没显示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输入的信号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输入的信号是什么呢
我想着先输入一个低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意思?b通道输出的信号是电路的输入信号  是对的  只是输出信号没显示
没玩过这个仿真工具,看电路图输入信号不是已被短路,进入不到运放了吗?

网友:
写了下面一句话:
“没玩过这个仿真工具,看电路图输入信号不是已被短路,进入不到运放了吗?”
再把楼顶图注释了下重贴,结果出了信息说论坛要审查,莫非真理部在这蹲点了?
(请注意现在6楼被消隐了——审查中?)

网友:
不想说什么了。

网友:
有放大功能的,我在TINA-TI上仿真过了,楼主查查电路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啦,那是multis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啦,那是multism?

嗯 是啊 其他的放大器接上都有放大 就这个芯片接上没反映  出来的是一条直线  麻烦你能不能把你的仿真结果给我看看 还有电路图  谢谢啦

网友C:
呃,删掉了,就是顺手搭个电路仿真了一下,用的OPA683,不过楼主这么说我就有点疑惑了,电路没变,其他芯片接上就有放大功能啦?可惜我手头没有multism,难道是这个芯片的性能限制,粗略看了一下它的芯片手册应该这个电路没问题,不过楼主不要纠结,这款芯片已经停产了

网友:
别的芯片可以仿真,这颗芯片不能,应该是芯片的仿真数据没有做好。

网友:
应该是仿真软件的使用问题。
这个帖子好奇怪,3小时就有4K多的访问量,有猫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删掉了,就是顺手搭个电路仿真了一下,用的OPA683,不过楼主这么说我就有点疑惑了,电路没变,其他芯片接上就有放大功能啦?可惜我手头没有multism,难道是这个芯片的性能限制,粗略看了一下它的芯片手册应该这个电路没问题,不过楼主不要纠结,这款芯片已经停产了
请问有没得其他性能差不多的芯片啊,  拜托了 真的很急用啊  opa694怎么样??

网友C:
焊一个电路试试呗,你的输入信号对运放要求好像不高,幅度小点,普通的精密运放就能搞定,op07都能搞定
opa694是宽带电流反馈运放,看来楼主对带宽有要求啊,你如果有使用电流反馈型运放的经验当然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一个电路试试呗,你的输入信号对运放要求好像不高,幅度小点,普通的精密运放就能搞定,op07都能搞定
opa694是宽带电流反馈运放,看来楼主对带宽有要求啊,你如果有使用电流反馈型运放的经验当然可以了嗯 是负脉冲信号 幅度在mv级别 带宽10~20ns左右  所以带宽要求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