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的板载调试器问题】

楼主:
是用LPCxpresso 7.6,按说可以直接下载啊,之间按debug不行,然后用flash。试了JP5 open(cmsisdap)能识别,可是一直没反应。

jp5用跳线帽连上,识别red link,可是也没反应

难道是操作系统问题?XP

网友A:
单片机内部有没有正常工作,我们主要是通过写入程序的方式来进行检测和排查。这个检测需要有“烧入”代码的硬件和软件才行,检测的原理就是通过“烧入”代码的硬件和软件,将一段带有检测功能的正常代码“烧入”到单片机。检查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能不能将目标代码正常写入单片机,不能正常写入单片机时,说明单片机已经损坏,需要更换同型号的单片机;第二就是目标代码可以正常写入单片机,写入后的效果是不是就是程序设定的功能,如果是说明单片机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内部有没有正常工作,我们主要是通过写入程序的方式来进行检测和排查。这个检测需要有“烧入”代码的硬件和软件才行,检测的原理就是通过“烧入”代码的硬件和软件,将一段带有检测功能的正常代码“烧入”到单片机。检查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能不能将目标代码正常写入单片机,不能正常写入单片机时,说明单片机已经损坏,需要更换同型号的单片机;第二就是目标代码可以正常写入单片机,写入后的效果是不是就是程序设定的功能,如果是说明单片机正常。

初始blink代码运行正常,看来单片机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blink代码运行正常,看来单片机没有坏。

认真检查下

网友C:
调试器升级了吗?升级软件直接不支持X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试器升级了吗?升级软件直接不支持XP的。

你说lct?好像用lpcxpresso不用lct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lct?好像用lpcxpresso不用lct配置啊

是的,我之前在xp下也是无法在ccs下载和仿真,后来升级了就ok了

网友C:
可能有些板子的仿真器出厂是LPCLink的固件,54102需要至少LPCLink2吧
具体也没有深入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些板子的仿真器出厂是LPCLink的固件,54102需要至少LPCLink2吧
具体也没有深入了解
LPClink2和LPClink是两种不同的硬件设备,LPClink2上也装不了lpclink的固件的。其实这个板插上去能识别到CMSIS-dap和lpcsio,可是驱动就是给你装成h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Clink2和LPClink是两种不同的硬件设备,LPClink2上也装不了lpclink的固件的。其实这个板插上去能识别到CMSIS-dap和lpcsio,可是驱动就是给你装成hid的

嗯,学习了。NXP的东西基本上没接触过,估计是黑名单了
之前在xp下什么都识别不了,升级后就ok了。

网友:
帮顶,我是用过keil 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