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学习之[2]:导入controlSUITE的示例工程

楼主:
TI为C2000系列DSP创建的controlSUITE组件包包含了丰富的技术资源。对于入门学习而言,示例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资料。
以下,将介绍如何使用controlsuite的示例工程。
注意:示例中使用的是自制的TMS320F28069核心板,带有xds100v2仿真器,是实验室自己做的。
导入工程的方法:
1.打开CCS集成开发环境。选择菜单栏中View->Resource Explore,即可打开TI资源管理器。
2. 在Packages下拉菜单中选择controlSUITE组件。

3.在controlSUITE页面下,选择device_support->f2806x->v136。这里v100-v136等对应的是不同版本的示例程序库。我们选取一个较新的即可。
4.在v136目录下,选择F2806x_examples_ccsv5->Example_2806xGpioToggle,单击选中该工程。此时,右侧出现了工程的使用引导说明。
5.单击Step 1:Import the example project into CCS。CCS将完成对该工程的导入。
最初导入的工程需要修改,才能和目标版对应起来。
1.       点击工程左边的三角,展开该工程。双击Example_2806xGpioToggle.c文件,打开主程序。

2.       对工程稍作修改。原工程中有void delay_loop( )与void Gpio_example1(void)函数。需要按照如下所示修改。至此,完成对工程的修改。
void delay_loop()
{
    long      i;  //将数据类型从short改为long
    for (i = 0; i < 1000000; i++) {}  //将循环次数改为1 000 000
}
void Gpio_example1(void)
{
   // Example 1:
   // Toggle I/Os using DATA registers
   for(;;)
   {
       GpioDataRegs.GPADAT.all    =0xffffffff; //赋值修改为0xffffffff
       GpioDataRegs.GPBDAT.all    =0xffffffff; //赋值修改为0xffffffff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ADAT.all    =0x0;  //赋值修改为0x0
       GpioDataRegs.GPBDAT.all    =0x0;  //赋值修改为0x0
       delay_loop();
    }
}

3.       之后,需要对工程属性就行修改确认。右键工程Example_2806xGpioToggle,选择properties。进入属性设置后,选择Resource->General,进入通用设置。需要进行的设置有如下:
(1)            Variant:选取2806x Piccolo,后续型号选取TMS320F28069。这里确认的是使用的DSP型号。
(2)            Connection:连接的仿真器型号,选取Texas Instrument XDS100v2 USB Debug Probe。这里确认的是板载仿真器型号,F28069实验板使用的是XDS100v2仿真器。
(3)            Compilerversion:编译器型号。选择最新的版本即可,此处选择TI v6.2.7。
(4)            Linker commandfile:选择链接器命令文件,取28069_RAM_lnk.cmd即可。

(5)            Runtime supportlibrary:运行支持库文件,选择即可。
完成上述步骤后,可以进行工程运行的实验。

将F28069核心板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如果CCS正确安装,板载的XDS100仿真器驱动程序将自动安装完成。打开计算机的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设备和打印机,可以看到存在XDS100v2仿真器。
程序的烧入:
1.        点击Build按钮,将进行工程的编译。该工程编译不会出现问题,表明程序编译通过,可以尝试烧录运行。
2.        点击Debug按钮,将进行工程的调试。此时,程序将通过XDS100v2仿真器烧入DSP。
烧入完成后,点击Resume按钮。此时,核心板上对应于IO31和IO34的两个LED灯将进行闪烁。
至此,我们第一次尝试完成,翻转IO控制LED闪烁已完成。

网友:
很详细的分享啊。话说,现在还在坚持做DSP的厂家,不多了呀。

网友:
楼主 在吗?我按照你的方法第三步结束后下面就不对了,选择完工程文件后会重新打开一个新的CCS,进不到你说的引导界面,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指导

网友:
是否方便告知下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安装方式有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7204-1-1.html

网友B:
楼主,这是你自己的核心板,可以卖一块给我吗? 我的QQ 323229159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你自己的核心板,可以卖一块给我吗? 我的QQ 3232291597

建议购买ti官方的F28069开发板,就是launchpad。
我们自己做的也可以,但是没量产,价格也会比官方的贵。
ti官方的确实是良心价啊。

网友:
楼主,我不是说TI的launchpad贵,而是说我手上的电机是48V的,需要用60V40A的那个套件,但那个卖得太贵了,要2K多呀

网友C:
楼主,按你的方法做用TMS320F28027也一样可以实现IO翻转控制LED灯的闪烁吗?

网友:
楼主,我是初学DSP的,看到你的帖子觉得帮助很大,但是还是有很多疑惑,不知道CONTROL SUITE 中的其他示例都有什么作用,楼主可以指点一下怎样入门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按你的方法做用TMS320F28027也一样可以实现IO翻转控制LED灯的闪烁吗?

可以呀。

网友:
很强,对于我们初学者帮助很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