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5) RF学习-简单的点对点

楼主:
         这个帖子昨天就写好了,只是验证的程序有些问题,本想解决了再一起写。结果有个网友很??那就先贴出来后面再补充吧。

        无线的网络架构有多种,关键是挑个合适自己项目的。

       项目中使用到的无线传输的网络拓扑很简单,点对点就可以了。刚开始的时候想照着文档《Atmel AT02607: Wireless Product Development Using Atmel Studio and ASF》的方法,自己在AtmelStudio中自己添加“AVR?2025 TAL component (Transceiver Abstraction Layer)”。结果添加完TAL component,在配置相关引脚时才发现这家伙有个坑。

         我们知道,SAM R21 实际上是双芯片集成,说白了就是芯片封装内部吧AT86RF233芯片和SAM D21 连起来,封装成一个IC。从下面的图中可以看出,AT86RF233芯片是通过SPI连接到SAM D21 ,占用了PC16、PC18、PC19、PB30、PB31、PB00、PB15、PA20。

但是在上面添加的TAL component中,相关的配置竟然是下面这种:(文件:conf_trx_access.h)

#if (SAMD || SAMR21)
#ifndef AT86RFX_SPI
#define AT86RFX_SPI                     SERCOM0
#define AT86RFX_RST_PIN             PIN_PA23
#define AT86RFX_MISC_PIN           PIN_PA23
#define AT86RFX_IRQ_PIN             PIN_PA22
#define AT86RFX_SLP_PIN             PIN_PA24
#define AT86RFX_SPI_CS              PIN_PA19
#define AT86RFX_SPI_MOSI          PIN_PA16
#define AT86RFX_SPI_MISO          PIN_PA18
#define AT86RFX_SPI_SCK            PIN_PA17
#define AT86RFX_CSD                  PIN_PA23
#define AT86RFX_CPS                  PIN_PA23
#define LED0                                LED0_PIN

        还是先找个SAM R21例子程序,在例子程序上改吧。LWMesh-Peer2Peer Application - SAM R21 Xplained Pro这个例子程序就是针对SAM R21 Xplained Pro开发版的,相关端口配置肯定不会错了。
       也确实是正确的,但是相关定义却跑到板定义文件samr21_xplained_pro.h中了。

#define AT86RFX_SPI                       SERCOM4
#define AT86RFX_RST_PIN               PIN_PB15
#define AT86RFX_IRQ_PIN               PIN_PB00
#define AT86RFX_SLP_PIN               PIN_PA20
#define AT86RFX_SPI_CS                PIN_PB31
#define AT86RFX_SPI_MOSI            PIN_PB30
#define AT86RFX_SPI_MISO            PIN_PC19
#define AT86RFX_SPI_SCK              PIN_PC18
#define PIN_RFCTRL1                      PIN_PA09
#define PIN_RFCTRL2                       PIN_PA12
#define RFCTRL_CFG_ANT_DIV       4

          我猜测,ATMEL的写例子代码的人也发现了原来的代码不能用。原因估计是SAMD 系列的PC16、PC18、PC19、PB30、PB31、PB00、PB15、PA20没有引出,回头再确认一下吧。如果真是这样,代码中完全可以把两种MCU分开。

         参照文档《AVR2130_LWMesh_Developer_Guide_v1.2.1》,了解相关函数的功能,修改成自己需要的代码。

RF模块初始化

第1步:设置网络地址

NWK_SetAddr(0x0001);

注意:不同节点的网络地址不同,在这个例子里,一个是0x0001,一个是0x0000。

第2步:设置网络ID,也就是 PAN ID

NWK_SetPanId(0x1234);

第3步:设置无线通讯频率通道

PHY_SetChannel(0x0f);

第4步:设置无线接收状态

PHY_SetRxState(true);

第5步:设置无线通讯安全密码

NWK_SetSecurityKey((uint8_t *)"Security12345678");

第6步:设置无线通讯安全密码

NWK_OpenEndpoint(APP_ENDPOINT, appDataInd);

注意 2~6部分在相同的网络里是一样的。

数据发送很简单,调用下面的函数就可以了。

        NWK_DataReq(&appDataReq);

不过在此之前,需要把准备发送的内容放入发送缓冲区,并配置好发送相关参数。

appDataReq.dstAddr = 1 - APP_ADDR;
        appDataReq.dstEndpoint = APP_ENDPOINT;
        appDataReq.srcEndpoint = APP_ENDPOINT;
        appDataReq.options = NWK_OPT_ENABLE_SECURITY;
        appDataReq.data = appDataReqBuffer;
        appDataReq.size = appUartBufferPtr;
        appDataReq.confirm = appDataConf;

数据接收也很简单,调用下面的函数。

static bool appDataInd(NWK_DataInd_t *ind)

不过这个函数需要自己实现。
static bool appDataInd(NWK_DataInd_t *ind)
{
       for (uint8_t i = 0; i < ind->size; i++)

任务调度中会用到系统提供的软件定时器,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自己安排调用。

软件定时器

     SYS_TimerStart() – 启动一个软件定时器

     SYS_TimerStop() – 停止一个软件定时器

     SYS_TimerStarted() – 查询软件定时器是否启动

定时到会调用下面的处理程序。

static void appTimerHandler(SYS_Timer_t *timer)

具体内容需要自己实现,一般会把发送数据的函数放在里面。

static void appTimerHandler(SYS_Timer_t *timer)
{
          appSendData();
          (void)timer;
}

RF部分功率管理

NWK_Busy()   检查RF模块是否空闲,空闲时才方便进入睡眠。

NWK_SleepReq()  RF模块进入睡眠请求。

NWK_WakeupReq()RF模块唤醒请求。

系统管理

SYS_Init()

SYS_TaskHandler()

用户任务

static void APP_TaskHandler(void)

应用程序框架

<blockquote>int main(void)

先写这么多,后面再修改吧。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遇到的问题是:
       如果程序中增加一个LED阵列扫描驱动的代码(就几个嵌套for循环,驱动行列开关),就会发现RF通讯反应慢好多,2、3秒后才有反应。如果LED阵列扫描驱动的代码不运行,则即时反应。 因为用的不是直接中断处理,而是回调函数,估计和这个相关,但还是有些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的问题是:
       如果程序中增加一个LED阵列扫描驱动的代码(就几个嵌套for循环,驱动行列开关),就会发现RF通讯反应慢好多,2、3秒后才有反应。如果LED阵列扫描驱动的代码不运行,则即时反应。 因为用的不是直接中断处理,而是回调函数,估计和这个相关,但还是有些想不通。

虽然内部机制没有仔细研究,但是初步看RF部分是用轮询的方式处理的。这样如果两个地方都有轮询,就会有冲突。

网友:
可以把用的代码传上来么?这样好分析下原因

网友:
默认的是poll的方式
PHY_TaskHandler中调用phyReadFrame函数

不过从理论上来说不可能会delay这么多,当然了前提是你的led-task没有引入阻塞等
当纯的poll一下led-task应该不会有2-3s吧,在看看。

就怎么安排任务的事情

网友:
个人理解
貌似R21的一些例程貌似直接引用D21的,不过外设配置在samr21_xplained_pro.h做了重新封装
这种相对比较复杂的通信模块,用中断可能实时性会比较好一些
过多的查询和延时,控制器的任务调用比较难掌控。

So TM what......?

网友:
代码来了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16_t k,i,j;

        irq_initialize_vectors();
        #if SAMD || SAMR21
        system_init();
        delay_init();
        #else
        sysclk_init();
        board_init();
        #endif
        SYS_Init();
//        sio2host_init();
        cpu_irq_enable();

        //! [setup_init]
        configure_extint_channel();
        configure_extint_callbacks();

        //! [setup_init]
        configure_adc();
        configure_adc_callbacks();
        //! [setup_init]

        system_interrupt_enable_global();
        //! [setup_init]

        LED_On(LED0);

        Turn_num = 0;
        Turn_ok = 0;
        Display_Direct = 0;

        while (1) {
                SYS_TaskHandler();
                APP_TaskHandler();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start_adc_job]
                adc_read_buffer_job(&adc_instance, adc_result_buffer, ADC_SAMPLES);

                Voltage_bat_s = adc_result_buffer[3]* 5*VOLT_REF / MAX_DIGITAL;  //分压比 5

                switch ( Display_Direct )   //Display_Direct  //Turn_ok
                {
                        case 0:            //  <<
                                for (k = 0;k < 5; k++)
                                {
                                        for (j = 0;j <20000; j++)
                                        {

                                                for (i = 0;i < 3; i++)
                                                {
                                                        led_row(i);
                                                        led_line(k + i);
                                                        led_line(8);
                                                }
                                        }
                                }
                                break;
                        case 1:                         //  >>

                                for (k = 5;k > 0; k--)
                                {
                                        for (j = 0;j <20000; j++)
                                        {
                                                for (i = 0;i < 3; i++)
                                                {
                                                        led_row(i);
                                                        led_line(k + 1 - i);
                                                        led_line(8);
                                                }
                                        }
                                }
                                break;
                        case 2:                         //  ==
                                for (j = 0;j <20000; j++)
                                {
                                        led_row(0);
                                        led_line(8);
                                }
                                for (j = 0;j <20000; j++)
                                {
                                        led_row(0);
                                        led_line(9);
                                }
                                break;
                        case 3:                         //  XX

                                        led_line(8);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
static void APP_TaskHandler(void)
{
        switch (appState) {
        case APP_STATE_INITIAL:
        {
                appInit();
                appState = APP_STATE_IDLE;
        }
        break;

        case APP_STATE_IDLE: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 Display_Direct == 4)
        {
                appSendData();

                SYS_TimerStop(&appTimer);
                SYS_TimerStart(&appTimer);

        }

}

网友B:
那么多for我能说什么好。。
用timer后台定时吧

网友:
你是在原来例程基础上改的吧,建议看看底层的吧,可以通过计算下哪条语句费时然后一步一步推下去,因为例程考虑的比较全面,很多费时的功能函数都可以省略或用其他方式的,这样再来看看是不是好点。还有就给出的例程看,for语句貌似很多,而且数值较大,也会使动作缓慢下来。

这只是个人建议啦,仅供参考

网友:
一个case里面就有30w+次循环,再好的编译器折腾出来也至少好几百万条执行语句吧
R21全速运行才48M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for我能说什么好。。
用timer后台定时吧

正在改定时中断的。  以前以为RF部分是中断方式通讯,主程序又不大,偷懒就用了FOR。

网友:
改成了定时器中断回调方式。

但问题来了

如果回调函数里没有条件判断语句(if 或 switch),运行正常,如果有,程序就不知跑哪去了。

有个提示,我看不懂。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发现前面没说对,屏蔽掉条件判断语句,仅加一个赋值语句也不行。去掉就正常了。奇怪!!

网友:
把RF部分屏蔽后试了试,问题依旧存在。  估计是回调函数需要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我忽略了。

网友:
for 循环改成定时器中断方式,果然一切正常。看来如果设计时能多想想,还是可以少让MCU忙活的。

#include <asf.h>
#include "tc_init.h"
#include "conf_tc_timer.h"

extern uint8_t Display_Direct,Row_num,Line_num;

//! [module_inst]
struct tc_module tc_instance_row,tc_instance_line;
//! [module_inst]
/*
void tc_callback_to_led(struct tc_module *const module_inst)
{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0_PIN);
}
*/
//! [callback_funcs]
void tc_callback_to_row(struct tc_module *const module_inst)
{
        uint8_t  n = 0;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0_PIN);
        switch ( Display_Direct )
        {
                case 0:
                                n = Row_num + Line_num - 1;
                                led_line(8);
                                led_row(Row_num);
                                led_line( n );
                                Row_num++;
                                if (Row_num > 2)
                                {
                                        Row_num = 0;
                                }
                                break;
                case 1:
                                led_line(8);
                                led_row(Row_num);
                                led_line(Line_num - Row_num);
                                Row_num++;
                                if (Row_num > 2)
                                {
                                        Row_num = 0;
                                }
                                break;
                case 2:
                                led_row(0);
                                led_line(8 + ( Line_num % 2 ));
                                break;

                case 3:        //  XX
                                led_line(8);
                                Row_num = 2;
                                break;
                default:
                                Row_num = 2;
                                break;
        }

}

void tc_callback_to_line(struct tc_module *const module_inst)
{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0_PIN);
        switch ( Display_Direct )
        {
                case 0:
                                led_line(8);
                                if (Line_num > 6)
                                {
                                        Line_num = 0;
                                }
                                Line_num++;
                                break;
                case 1:
                                led_line(8);
                                if (Line_num < 1)
                                {
                                        Line_num = 7;
                                }
                                Line_num--;
                                break;
                case 2:
                                if (Line_num > 6)
                                {
                                        Line_num = 0;
                                }
                                Line_num++;
                                break;
                default:
                                break;
        }
        Row_num = 0;
}
//! [callback_funcs]

//! [setup]
void configure_tc(void)
{
        //! [setup_config]
        struct tc_config config_tc;
        //! [setup_config]
        //! [setup_config_defaults]
        tc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tc);
        //! [setup_config_defaults]

        //! [setup_change_config]
        config_tc.counter_size = TC_COUNTER_SIZE_8BIT;
        config_tc.clock_source = GCLK_GENERATOR_1;
        config_tc.clock_prescaler = TC_CLOCK_PRESCALER_DIV256;
        config_tc.counter_8_bit.period = 255;
//        config_tc.counter_8_bit.compare_capture_channel[0] = 10;
//        config_tc.counter_8_bit.compare_capture_channel[1] = 80;
        //! [setup_change_config]

        //! [setup_set_config]

//        tc_init(&tc_instance, CONF_TC_MODULE, &config_tc);

        tc_init(&tc_instance_row, CONF_TC_MODULE, &config_tc);

        config_tc.counter_size = TC_COUNTER_SIZE_16BIT;
        config_tc.clock_source = GCLK_GENERATOR_1;
        config_tc.clock_prescaler = TC_CLOCK_PRESCALER_DIV64;
        config_tc.counter_16_bit.value = 255;
//        config_tc.counter_16_bit.compare_capture_channel[0] = 10;
//        config_tc.counter_16_bit.compare_capture_channel[1] = 80;

        tc_init(&tc_instance_line, CONF_TC_MODULE1, &config_tc);

        //! [setup_set_config]

        //! [setup_enable]

//        tc_enable(&tc_instance);

        tc_enable(&tc_instance_row);

        tc_enable(&tc_instance_line);
        //! [setup_enable]
}

void configure_tc_callbacks(void)
{
        //! [setup_register_callback]
        tc_register_callback(&tc_instance_row, tc_callback_to_row,
        TC_CALLBACK_OVERFLOW);

        tc_register_callback(&tc_instance_line, tc_callback_to_line,
        TC_CALLBACK_OVERFLOW);
//        tc_register_callback(&tc_instance_row, tc_callback_to_row,
//        TC_CALLBACK_CC_CHANNEL0);
//        tc_register_callback(&tc_instance_row, tc_callback_to_line,
//        TC_CALLBACK_CC_CHANNEL1);
        //! [setup_register_callback]

        //! [setup_enable_callback]
        tc_enable_callback(&tc_instance_row, TC_CALLBACK_OVERFLOW);
        tc_enable_callback(&tc_instance_line, TC_CALLBACK_OVERFLOW);

//        tc_enable_callback(&tc_instance_row, TC_CALLBACK_CC_CHANNEL0);
//        tc_enable_callback(&tc_instance_row, TC_CALLBACK_CC_CHANNEL1);
        //! [setup_enable_call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