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们都是大神,那么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很简单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我要做一个课题,其中CPU部分的程序应该是将模拟量电压转换成数字量(ADC)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WIFI模块中,这个程序怎么完成啊
--------没接触过430完全不懂的小白虚心请教

网友:
上位机要做一个网关程序,这个程序可以接收到自串口的数据,然后发送到特定的端口或者在局域网内方播。。

网友:
AD+串口就ok了
labview上用TCP的插件,很快就能获取数据了

So TM what......?

网友:
先去下载ti的官方例程,然后上论坛找资料或者参考官方的文档。你那个MCU:AD+串口--->wifi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