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分析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我知道RB是负反馈的作用,但这个电路的参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一看楼主就象个大老板,那我就给老板打工了 ----- 帮老板把图片整理一下

网友B:
参数都是根据设计指标计算出来的,至于说计算方法,这个电路在教科书中就有,在微变等效电路的基础上计算,课后作业的难度。

网友A:
楼主首先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及三极管噪声特性、线性特性……等来确定Iq值,再根据Vce设置在中点原则,确定B、E、C各级电压,由此列出各点电压方程,再解方程。

这些基本计算,没有牵扯高等数学,网上也容易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及三极管噪声特性、线性特性……等来确定Iq值,再根据Vce设置在中点原则,确定B、E、C各级电压,由此列出各点电压方程,再解方程。

这些基本计算,没有牵扯高等数学,网上也容易找到的
       其实这里所有计算都是依据你说的:”设置在中点原则“。后来我仿真过这个电路,最后测出的值,和依据中点理论计算的基本一样。
       发现作者没有严格推导的电路参数大部分来自经验吧。

       模电难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就象个大老板,那我就给老板打工了 ----- 帮老板把图片整理一下

谢谢谢,我手机横着拍的,第二个帖子就好了

惭愧惭愧,才大二,好多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数都是根据设计指标计算出来的,至于说计算方法,这个电路在教科书中就有,在微变等效电路的基础上计算,课后作业的难度。

主要是没找到Vcq=1/2Vcc这个突破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没找到Vcq=1/2Vcc这个突破口

Vcq是什么?没看见你图中有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我手机横着拍的,第二个帖子就好了

惭愧惭愧,才大二,好多不会!

大二下,对于电类专业不正是在学模拟电路的时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二下,对于电类专业不正是在学模拟电路的时候么……

才开学,三极管还没开始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q是什么?没看见你图中有标示。

Vcq是电阻RC下面节点的直流电压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cq是电阻RC下面节点的直流电压的值

那叫Vc,别自己乱加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叫Vc,别自己乱加标。

书上写的Vcq(q应该大写,作为V的角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书上写的Vcq(q应该大写,作为V的角标)

如果特指Q1的Vc,那么应该表述成Q1 Vc或Q1的Vc,不能这么标,大写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特指Q1的Vc,那么应该表述成Q1 Vc或Q1的Vc,不能这么标,大写也不行。

噢噢噢噢,好的,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书上写的Vcq(q应该大写,作为V的角标)

猜想可能是 Q 代表 quiescent , 就是静态工作点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猜想可能是 Q 代表 quiescent , 就是静态工作点的意思。

哈哈哈哈,对啦

网友E:
楼主,RE才是起负反馈作用,当温度升高IC增加,对应IE增加,RE分压增加,而VB电位基本不变,BE之间电压减小,IB减小,而IC减小,这才是负反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RE才是起负反馈作用,当温度升高IC增加,对应IE增加,RE分压增加,而VB电位基本不变,BE之间电压减小,IB减小,而IC减小,这才是负反馈啊。

嗯嗯,是的,这个我知道,RB也有反馈的作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