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收到板子

楼主:
今天收到板子,包装的非常结实,里面的配件很齐全,晒两张图。

现在看到altera开发的显著的特征是,里面有自己的电源芯片,未来altera

的FPGA/SOC将配置它优良性能的电源。

看到这个板子很大气,赶紧学习一把。

网友:
Altera SoC我最近认真研究了一番,首先对其电源系统,供电系统除了输入大于18V的电源系统,Altera不做外,其余的5V输入的系统,Altera 电源非常成功。Enpirion, Inc作为altera旗下一流的电源部门,设计出来的电源也基本是模块式,集成了电感,mosfet。电流从几A到几十A,效率欧非常高,输入电压基本在5V,所以bulk转换效率都非常高,Altera SoC后级bulk也全部是自己的电源产品。

网友:
 Enpirion 电源单芯片系统简介

  Enpirion 重要的电源使能技术 -- 高频开关、磁性元件和封装 -- 可以被用于设计完整的电源单芯片系统产品。

  Enpirion 的直流-直流转换器电源单芯片系统系列带有集成电感器,能够打造出业内最小尺寸的解决方案,并因为高效、低噪音、热性能卓越、高度可靠且易于使用而获得认可。与分离式电源产品不同,Enpirion 的交钥匙解决方案能够让设计者设计出完整的电源系统,这些系统都经过了充分的模拟、特性测试和认证,并拥有完全的生产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