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你会想起好好做软件测试

楼主:
为什么要软件测试——最直白的解释就是
“测试一下我们的软件代码是否如我们所愿做了我们预期的事情”。
但是,一大堆高大上的书和网上论坛的海谈神侃,会告诉我们
其实真正的软件测试,有更多的目的
    1.什么”软件测试不是为了证明程序是对的,而是为了发现程序是错的“了
        (《软件测试的艺术》)
    2.还是什么 ”软件测试是为了验收项目已经做完可以交付了“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做测试)
   ........

        对软件测试,同样有两种很极端的态度:
1.是很直白很简单,就是只要程序下载进去,能实现当前在做的预期功能就行了。

        发现LED亮了,发现按键按了,灯亮了,或者给串口发一个0xe3,然后它回复一个 0x1d(取反回复)就可以了。
         ——结果很可能的情形就是,但有人乱按,同时按按键的时候,灯要么不亮,要么瞎亮成了一片。
2.另一种就是非常高大上

         什么 条件覆盖啊,什么白盒黑盒测试啊,最后扯了半天,也没见他怎么把 测试用例 做出来,就更别说什么天天测试了,可能他一个一个按键测试,         还要组合试试,什么两个按键一起按,三个按键一起按之类的组合。
      ——这结果很可能就是他最后一天都不愿意重复一次测试,因为太累了。
纠结和解脱
        其实 关于软件测试 这个话题纠缠了我很久(将近三年)。也看了一些书,结果经常是理论上是非常高大上,但实际干的却是非常大白菜的事情,这种巨大的落差经常让我非常痛苦,纠结不已。后来我渐渐在实践中吸取了一些经验,并采用了一些折中的方案。
       最近,我要对工作的一个项目的软件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测试方案设计,我蓦然想起了我纠结了很久的测试问题,还有那些我看过的书,于是我打算从务实的角度重新整理这个话题。
这次我不想发表长篇大论
       我不想再罗罗嗦嗦一个人写一大堆心得体会,也不想收到什么
写得很好,很有启发 之类的没太大意义的回复。

     所以我想把问题分开一个一个做成投票,看看你们在这些具体的软件测试有关的问题上,都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谢谢你们的投票,但更期待你们写下你们的具体实例,简洁点几行字都可以啊啊
      今晚太晚了,我就不具体写这九个选项中的更具体的事例,但我随后会补充。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7 项 ) , 共有 9 人参与投票
30.43% (7)
4.35% (1)
8.70% (2)
26.09% (6)
4.35% (1)
8.70% (2)
4.35% (1)
13.04% (3)

网友A:
我觉得第四条还是写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经常面对一大堆项目的时候。本来是别人做的东西,突然给你来做。而且短时间就要结果,这往往是很无奈的。为了保证稳定性。对于需要修改的部分,就要做充分的分析,可是,发现思路,逻辑什么的很复杂,很奇怪。很别扭,改的话,动大手术。就很容易牵扯到其他的东西,要对牵扯的东西,再进行充分验证。就算能验证通过,时间也不允许啊。结果,往往就是,别扭着呆着,凑合着改。尽量少改。没把握的地方尽量不碰。功能出来了。大概测了几下。没事。先这么着吧。哪有那么多时间在这耗啊。

网友:
甲方的诉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四条还是写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经常面对一大堆项目的时候。本来是别人做的东西,突然给你来做。而且短时间就要结果,这往往是很无奈的。为了保证稳定性。对于需要修改的部分,就要做充分的分析,可是,发现思路,逻辑什么的很复杂,很奇怪。很别扭,改的话,动大手术。就很容易牵扯到其他的东西,要对牵扯的东西,再进行充分验证。就算能验证通过,时间也不允许啊。结果,往往就是,别扭着呆着,凑合着改。尽量少改。没把握的地方尽量不碰。功能出来了。大概测了几下。没事。先这么着吧。哪有那么多时间在这耗啊。
是的,这种操蛋的情况我也经常碰到。
这其中包括修改一些ti st之类的半导体厂商的例程

网友B:
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非常粗心的人,我坚信我写的代码没有一开始就正确的,上板调试太费时了,但是单纯用软件来进行测试就方便多了,以后出了问题还可以接着用来测试debug, 写测试例程对我有两个作用,验证我的功能或者稳定性可靠性,再有就是便于debug,两者殊途同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非常粗心的人,我坚信我写的代码没有一开始就正确的,上板调试太费时了,但是单纯用软件来进行测试就方便多了,以后出了问题还可以接着用来测试debug, 写测试例程对我有两个作用,验证我的功能或者稳定性可靠性,再有就是便于debug,两者殊途同归吧

是的,这涉及我接下来会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和 软件测试 有关的主题。

那就是区分 那些开发过程中debug性质,验证性质 的一次性测试。

比如查看某个中间函数的返回结果是否你期待的。

这种测试用完一次就丢,却不能等同于assert.

而另一种测试,则比如为了验证某个子模块的运行结果是否一直合理或者正确,这种测试需要不间断热机测试,很可能是白天开发,晚上下班就让它一直开着跑测试。

这种测试属于自动测试,或者说如果不做成自动测试是根本没法进行的。

因为有些bug和 铝这类金属具有 时延性 一样,不热机跑个几天是不会出来的。

我第一份工作,2012年7月份,我做了一年左右的一个1W行左右的项目正式完工,接下去的时间就是不断细节修改和写文档,同时是每天不分昼夜的热机测试,我还试过有些bug一个月左右才暴露出来的。

而这种bug一旦暴露,也将是最噩梦的bug,没有之一,相信我。

为了捕捉这种bug,你除了自动测试,还需要用各类条件,trap以及一套强大的 打印工具,布下天罗地网......

我记得当时我那个程序里有各类判断和数据运算,还有我那时候非常不成熟的编程经验,结果我给自己埋了N个地雷。

其中一个是涉及一个不断计算,累加的关键数据,那个错误我当时至少追查了两个月才彻底端掉。

当时我每天干的事就是 对着电脑,看用电脑打印出来,然后被我用ultraedit整理过的数据,一屏一屏的,19寸的显示屏都是数据行,后来发展到利用 格式控制符 控制格式,否则我根本没法看.......

那种感觉超像 好莱坞大片里某些神秘基地里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事情,有个人拍了张照片放在网上,结果我朋友都以为我在干什么机密工作.......

这看起来很酷吧,但相信我,那是我有史以来最怕调试的一段经历。

网友:
@soso
姐,我这个帖子最大的意外就是你居然投票了。

所以说,你转行前是做软件测试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涉及我接下来会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和 软件测试 有关的主题。

那就是区分 那些开发过程中debug性质,验证性质 的一次性测试。

比如查看某个中间函数的返回结果是否你期待的。

这种测试用完一次就丢,却不能等同于assert.

而另一种测试,则比如为了验证某个子模块的运行结果是否一直合理或者正确,这种测试需要不间断热机测试,很可能是白天开发,晚上下班就让它一直开着跑测试。

这种测试属于自动测试,或者说如果不做成自动测试是根本没法进行的。

因为有些bug和 铝这类金属具有 时延性 一样,不热机跑个几天是不会出来的。

我第一份工作,2012年7月份,我做了一年左右的一个1W行左右的项目正式完工,接下去的时间就是不断细节修改和写文档,同时是每天不分昼夜的热机测试,我还试过有些bug一个月左右才暴露出来的。

而这种bug一旦暴露,也将是最噩梦的bug,没有之一,相信我。

为了捕捉这种bug,你除了自动测试,还需要用各类条件,trap以及一套强大的 打印工具,布下天罗地网......

我记得当时我那个程序里有各类判断和数据运算,还有我那时候非常不成熟的编程经验,结果我给自己埋了N个地雷。

其中一个是涉及一个不断计算,累加的关键数据,那个错误我当时至少追查了两个月才彻底端掉。

当时我每天干的事就是 对着电脑,看用电脑打印出来,然后被我用ultraedit整理过的数据,一屏一屏的,19寸的显示屏都是数据行,后来发展到利用 格式控制符 控制格式,否则我根本没法看.......

那种感觉超像 好莱坞大片里某些神秘基地里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事情,有个人拍了张照片放在网上,结果我朋友都以为我在干什么机密工作.......

这看起来很酷吧,但相信我,那是我有史以来最怕调试的一段经历。
自动化测试也是debug的需要啊,我们常用的是软件仿真,自己搭建的环境,找出一些逻辑上的bug,上板跑测试追bug太难了,加打印一遍一遍复现,面对打印结果vim和beyond compare是很好用的工具,简直就是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非常粗心的人,我坚信我写的代码没有一开始就正确的,上板调试太费时了,但是单纯用软件来进行测试就方便多了,以后出了问题还可以接着用来测试debug, 写测试例程对我有两个作用,验证我的功能或者稳定性可靠性,再有就是便于debug,两者殊途同归吧
另外,这里其实涉及一个问题。
你说得很对。直接上硬件调试,一般都很麻烦,而且通常有些测试是没办法做的。

比如你如何能短时间或者自动产生一堆硬件动作去触发穷举测试?

这个时候,软件模拟就会方便许多。

而说起来,所谓硬件,从软件层面的角度来看,无非就是把 硬件外设 视为外部存储器,通过内存映射的方法,或者说 做成 测试桩 的方式,用数据trap程序
.......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做很多实际硬件可能根本没法进行,或者原来可能需要一年,好多人,很多套硬件同时进行的测试,现在通过数据,你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而可能连一个人都不需要就可以进行。

这看起来非常诱人。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也有一些麻烦。

那就是,一般来说,测试一个独立模块,除非它是在最底层上的硬件动作,或者是最上层的应用主调发生。

否则在这中间的任何过程,你都需要构造一个它下层给它提供输入的激励源,同时,构造一个在它之上调用它的主调方。

这种情况下,有时,在 自上而下的 的原型迭代或者自下而上的尝试 的时候,这个为测试准备的 调用环境 或者 数据桩 ,会显得特别花费时间和精力,而最后一旦真实下层激励源和 上层调用 完成,这些都将一无是处,是很大的浪费。

所以在这种时候,就要考虑,干脆直接提供 输入源 和 主调环境 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so
姐,我这个帖子最大的意外就是你居然投票了。

所以说,你转行前是做软件测试的吧??

亲爱的 @辛昕   ,昨天在查看积分规则,想起你的是投票帖,所以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