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iciTi功耗问题

楼主(2015-03-17):
SimpliciTi功耗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SimpliciTi官方例程的ED端功耗如何降低?我在EM-CC430-6137实验板测试,居然不低于2mA。

网友A:
不用的IO处理掉
一些无用的操作禁止掉,rf2500的那个example我比较熟悉,简单说说,里面有adc转换,功耗比较高,可以关掉
当然进入lpm3的时间可以在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