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中的SPI中断处理函数

楼主:
请教下,SPI的callback和poll例程如何运行啊?在callback例程中我没有找到SPi中断处理函数啊,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要做的操作在callback中处理就可以了。系统自己会调用callba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操作在callback中处理就可以了。系统自己会调用callback

这位大牛,请问下您的QQ或者微信有吗?我在SPI中断遇到很多问题,我的中断函数一直都断不了,很郁闷阿,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的水平也不高,也是正在学习中。
callback函数和中断函数的关系是:先触发中断,中断做一些处理后启动callback回调函数。这样中断不会被占用,堵塞。

你的问题可以跑一下官方的例程,把例程弄明白了,估计就解决了。

网友B:
有个文档里有说明的,要先调用函数把中断配置以下。然后就只要在CALLBACK函数中写代码处理中断要干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水平也不高,也是正在学习中。
callback函数和中断函数的关系是:先触发中断,中断做一些处理后启动callback回调函数。这样中断不会被占用,堵塞。

你的问题可以跑一下官方的例程,把例程弄明白了,估计就解决了。

你好,你跑得是哪个官方例程?我跑的是例程SPI_QUICK_START_SLAVE_CALLBACK和SPI_QUICK_START_MASTER_CALLBACK, 这两个例子配合跑,中断函数 _spi_interrupt_handler就是进不去,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跑过了例程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文档里有说明的,要先调用函数把中断配置以下。然后就只要在CALLBACK函数中写代码处理中断要干的事。

你说的是调用spi_enable函数把?你有没有简单的例子跑通过的阿,例程callback我跑了,不行啊,所以来求助

网友:
没呢。只看了下大致的HAL的相关说明。里面说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