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有没有可以实现在线测量薄膜宽度的传感器?

楼主:
如标题所示,想做一套可以测量到薄膜宽度数据的控制系统,但测量宽度没找到合适的方案,精度要求+-0.5MM左右,膜的速度最高为130M/MIN左右。

网友:
现在测量宽度有什么方案啊

网友:
单独的测比较难,可以借助设备周边的东西做参考。使用激光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A:
容栅位移传感器,游标卡尺里用的就是,配合适当的机械结构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栅位移传感器,游标卡尺里用的就是,配合适当的机械结构即可。

这种是接触式的吧,膜的厚度只有0.02至0.3MM之间,如果有接触可能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接触式的吧,膜的厚度只有0.02至0.3MM之间,如果有接触可能不太好

用两个导轮压住,一个导轮轴固定,一个活动,然后根据活动导轮抬起的位移即可获知。

网友:
怎么感觉标题是测宽度,说着有点像厚度

网友:
除了正负0.5mm,宽度的测量范围也很重要,可以测量的范围1.0m~1.5m和1.29m~1.31m从方法上到成本上相差很远。
楼主要测宽度的膜是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
如果不透明,光学成像方式可能最简单。
如果对可见光透明,看看膜的材料在光谱的哪个频段不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