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_read()

楼主:
我使用了是TI官方的demo里的FATFS
  char buffer[6000];
  res = f_open(&file,"ma.bmp", FA_OPEN_ALWAYS | FA_READ);  //定义ma.bmp为已存在,读取
  if(res==FR_OK)
  {
    res = f_read(&file, buffer, sizeof(char), &br);
这样写程序就会出错,程序在f_open后就跑飞了,不加f_read()就正常,难道我的f_read()写的格式不对吗

网友A:
考虑一下堆栈空间是否设置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堆栈空间是否设置足够。

你说的堆栈空间是怎么设置,在IAR option里面吗

网友:
估计是空间不够占用了之前程序运行产生的数据

网友:
把 char  buffer[6000]; 定义为全局变量,试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图片的大小,是否超出了6000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