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a5d34 在IAR下面使用ucos遇到问题

楼主:
我从ucos官网上下载了ucos-ii在IAR下的5d3x移植好的版本,但是我无论是在在线仿真还是实际的使用过程都村子问题。我在线仿真的时候,程序会在初始化的停留在prefetch interrupt,也就是中断向量表的第四条;但是我如果在cstartup.s中将MMU初始化相关的几句屏蔽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程序又会产生一个新的中断exceptdataaborthandle当中。实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请各位大神帮助分一下。或者谁有移植好的版本,谢谢

网友:
我后来仿真发现原因应该是和MMU初始化或者remap有关系,因为错误的原因是进入了数据或指令读取终止异常,好像就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
另一个论坛就给你回过。。。

网友A:
你要开MMU的话需要仔细看映射的空间对不对,同时要注意链接阶段后面的各种变量、函数的地址是不是合法的,所以映射不对,取址娶不到当然 prefetch interrupt;
如果你不开MMU的话,只需要注意链接后面的各种变量、函数是不是被脚本按照打开MMU的形式处理过,所以一旦访问非法地址,就except 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开MMU的话需要仔细看映射的空间对不对,同时要注意链接阶段后面的各种变量、函数的地址是不是合法的,所以映射不对,取址娶不到当然 prefetch interrupt;
如果你不开MMU的话,只需要注意链接后面的各种变量、函数是不是被脚本按照打开MMU的形式处理过,所以一旦访问非法地址,就except data。

你有没有做过sama5d34上的u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