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的RAM和ROM使用情况计算

楼主:
请问高手一个程序编译后怎么计算其RAM和ROM的使用情况?例如: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ACA4h ( 44196) of 10000h bytes   ( 67.4%)
    Data space             used   4B7h (  1207) of   F38h bytes   ( 31.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7h words   (  0.0%)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400h bytes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8h nibbles (  0.0%)
具体RAM用了多少?ROM用了多少,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上面显示的不是很清楚了吗?

网友A:
我的理解ROM是ACA4h字节;RAM是 4B7h 字节;但这样不知对不对?

网友:
关键要自信

网友B:
从字面上来看应该是不错。
你这是什么编译器弄出来的?
如果需要更精确的话,或者想知道更多细节的话,其实可以看 map文件。
那个可以看到各个函数,模块,源文件所消耗的资源情况,更加准确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字面上来看应该是不错。
你这是什么编译器弄出来的?
如果需要更精确的话,或者想知道更多细节的话,其实可以看 map文件。
那个可以看到各个函数,模块,源文件所消耗的资源情况,更加准确具体

以前用Ti的看map感觉很清楚,现在第一次用pic的,没有找到map,有点点迷糊了,现在清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ROM是ACA4h字节;RAM是 4B7h 字节;但这样不知对不对?

对,这是16进制表示,括号里是十进制表示。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