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黑暗封闭的坑道里监测有没有老鼠活动选什么传感器?

楼主:
需要在一个1米深、1米宽的黑暗坑道里检测里面是否有老鼠活动,请问用什么传感器比较靠谱?
初步想了一下有红外、微波、超声波,但不知道选什么型号比较靠谱。

网友:
压力传感器行不行?

网友: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网友A:
还可以试试光电传感器,1端发射,另一端接收。有东西经过时光被挡住。

网友:
MLX90614
红外热辐射传感器

网友B:
检测有没有老鼠是个难题,因为它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MLX90614
红外热辐射传感器

谢谢!我这就找资料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试试光电传感器,1端发射,另一端接收。有东西经过时光被挡住。

这是鼠标原理的传感器,大大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有没有老鼠是个难题,因为它太小

从移动的特性上能找到传感器吗?

网友:
现在问题不是哪种 “ 传感器 ” 的问题,而是它太小的问题。

检测方法有很多种,都是可以使用的,关键问题流行的检测方法的精度、距离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放一只猫在里边,过段时间测测猫的体重!

网友:
放只猫是最有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鼠标原理的传感器,大大有型号推荐吗?

我还没有用过这样的传感器,好像安华高有这样的。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