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路输入信号被衰减的问题

楼主:
设计了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属于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在实验室截至频率与理论分析时一样,但是发现输入信号几乎和输出信号一致,在频率增大时也跟着衰减,下贴上电路图

电路中c1有220nf代替,c2用330nf代替?

问题:1、R1、R2取52欧姆是不是过小才导致输入信号衰减的,输入信号是直接从信号源输出的;

          2、输入电阻一般取多少合适?10K以上?

谢谢各位!

网友A:
找对象要门当户对;电路设计也要讲个匹配。

电路中的电阻电容网络,不仅是滤波网络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信号源的负载。所以,选择它时主要考虑的是它的 “ 前 ” 、“ 后 ” 都要 “ 相当 ”。 即,电路的输入阻抗要和信号源相当,输出阻抗要和负载相当

网友B:
你的输入信号是Vin,没找到Vin衰减的曲线。
实验室中测量出Vin衰减了?
首先查证一下你实验室中的信号源是否理想电压源。多数实验室用低频信号发生器是规定了输出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对象要门当户对;电路设计也要讲个匹配。

电路中的电阻电容网络,不仅是滤波网络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信号源的负载。所以,选择它时主要考虑的是它的 “ 前 ” 、“ 后 ” 都要 “ 相当 ”。 即,电路的输入阻抗要和信号源相当,输出阻抗要和负载相当

谢谢,帖子中的问题我换参数解决了;一直觉得电路中的阻抗匹配是个难点,最近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信号是Vin,没找到Vin衰减的曲线。
实验室中测量出Vin衰减了?
首先查证一下你实验室中的信号源是否理想电压源。多数实验室用低频信号发生器是规定了输出电阻的。

嗯,谢谢您的回答,问题目前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