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54100 而非LPC1100系列接收心得-{澄清下}

楼主:
本次按照LPC54100准备,不过收到的时候是LPC1100,没有准备,所以不大熟悉。所以这次就先比较一下。
LPC54100是高性能MCU,属于典型的低功耗,高性能芯片。主要的均衡的性能和随时唤醒的低功耗功能,很适合现在热门的物联网设计和有关的设备。内核是双核的32位ARM Cortex-M4F/M0+100 MHz,最多到512 kB 板载Flash, 低功耗的串行接口I2C, UART, SPI, 最多50个 GPIO,多种可选的时钟,其时钟原理还是比较复杂的,不过好好分析发现可以提供丰富的选择性。有12通道,的12位ADC,速度最高4.8 Msps ,还包括DMA。工作电压1.62 to 3.6 V,封装也很小不超过10x10mm.

相比之下LPC1100 是一种典型的入门MCU,当然性能也还是比较强的,这个LPC11U60是带USB接口功能的,还可以驱动LCD。内核是ARM-M0,主频最高50MHz, 12 ch通道12位 2 Msps的 ADC,12位DAC, 包括比较强,PWM和内置的温度传感器。

所以这两种芯片的功能侧重点和性能特征不大一样。

从内置的LCD,USB驱动看和TI MSP430的F5xxx以后的系列可以相对比。不过TI的430低成本系列是16位的,从这点上ARM-M0是要更强一些的。

板子收到,给发一个艳照。

——————————————————————-
感谢一众伙伴的关注,我这里犯了个错误,仔细看板载芯片却是54100.仅仅是包装盒是LPC1100的,因为有LCD,和原来的资料不一致所以没有对上,所以澄清一下。
标题也修改了下,见谅,没搞清爽就发帖。
谢谢EEworld。

网友A:
Duang,好大一显示屏啊,感觉可用资源比54100丰富呢。但是NXP不至于这么迷糊吧?还能发错的?

网友B:
上面写着54100 board啊,lpc1100应该是板载仿真器吧,不过照片里没看到udf口,不会只能外插jtag调试吧。。。据说后面一批nxp给的确是带屏的。。。楼主可以把屏查下来看看下面。

网友A:
可是你看那外露那块mcu,IO口都是引出的,不像是做仿真器的节奏啊。而且看板子风格应该是万利的,如果是呢,图上右边这块肯定是target了。要么厂家焊错了,要么楼主看错了(这可能性太小了)?如果焊错了,这板会不会很值钱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Duang,好大一显示屏啊,感觉可用资源比54100丰富呢。但是NXP不至于这么迷糊吧?还能发错的?

我也很觉得迷糊,怎么收到的不是54100。应该这个是没有代表目前NXP的技术水准,相同可用资源的芯片应该上市很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写着54100 board啊,lpc1100应该是板载仿真器吧,不过照片里没看到udf口,不会只能外插jtag调试吧。。。据说后面一批nxp给的确是带屏的。。。楼主可以把屏查下来看看下面。

查官网,确实是不同的产品。lpc1100是不同的系列,而且官网上还没有U60系列的资料,只好先“盲打”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是你看那外露那块mcu,IO口都是引出的,不像是做仿真器的节奏啊。而且看板子风格应该是万利的,如果是呢,图上右边这块肯定是target了。要么厂家焊错了,要么楼主看错了(这可能性太小了)?如果焊错了,这板会不会很值钱啊,哈哈

有关资源找不到,我先研究下。

网友:
找不到资料,这活动弄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官网,确实是不同的产品。lpc1100是不同的系列,而且官网上还没有U60系列的资料,只好先“盲打”了。呵呵。

U60系列有的,就是LPC11U68,看你的板子和那个差不多,就是你的丝印上是54100 ,哈哈。伊这个是11U68
http://www.nxp.com/demoboard/OM1306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关资源找不到,我先研究下。
强烈要求eeworld重发,并保留这块牛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U60系列有的,就是LPC11U68,看你的板子和那个差不多,就是你的丝印上是54100 ,哈哈。伊这个是11U68
http://www.nxp.com/demoboard/OM13065.html

感谢。
照片确实很像,不过经EEworld提醒,好像是用了其包装盒,我随后评测后看庐山真面目。

网友A:
虽然是54100,虽然多了LCD,可是和LPCxpresso54102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价格差不多)。主要这个没有板载调试器,不过对于原来就玩arm的人来说,还真不算什么大问题。唯一就是如果想玩官方IDE,还得去找一个LPClink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54100,虽然多了LCD,可是和LPCxpresso54102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价格差不多)。主要这个没有板载调试器,不过对于原来就玩arm的人来说,还真不算什么大问题。唯一就是如果想玩官方IDE,还得去找一个LPClink来

确实和xpress不同,感觉是和LPC系列引脚芯片高度兼容的一个标准板,包括板载的D型串行接口(supposed so)现在的电脑上都不好找了,估计没有现成资料,需要折腾下。
谢谢。

网友B:
就是,弄那么大两个db9,显得很大。占地方不说,还不方便,vcom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弄那么大两个db9,显得很大。占地方不说,还不方便,vcom多好。

反正有排针,自己去接uart出来呗

网友:
这风格,我认为也是万利做的

网友:
挺好的板子

网友D:
我也是这个板~~感觉不知道怎么开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板~~感觉不知道怎么开刀了。。

开题前准备的资料基本无用,从头再来。上面的伙伴说了没板载调试器,我小研究下这个板是把芯片的资源都引出,并提供了输入输出的接口设备,有LCD,joystick。不过需要自己熟悉端口和跳线,如3.3/1.8V 电压跳线等,给了太多选择,可惜莫有这多时间。因为没搞通,所以还没上电。如果要搞还要自己搭配个调试器才好,54100是比较新的型号,驱动包不一定好找。所以要先搭平台再开搞。推荐个链接,看NXP的lpcware,应该有帮助。在官网上完全没有这样板子的资料,这样需要多些时间搞通。加油。
http://www.lpcwar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