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DC采集的滤波算法怎么实现

楼主:
我在用MSP430F169做一个ADC采集,读取的数据有一点波动,想用多次测量取平均值来实现,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求指教

网友:
这不是很简单么,假如你是8位采样100次求均值,那搞一个s8或者u8的的数组,每次填一个,100次装满的时候均值就OK啦~

网友A:
最好加点滤波算法不要总是简单的求平均值,看不同电路加滤波算法。采样跳动可以去掉极值再求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点滤波算法不要总是简单的求平均值,看不同电路加滤波算法。采样跳动可以去掉极值再求平均值

嗯。您可以给我一个简单的例程吗?您这样说,我是只知道概念,不知从何下手啊,拜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您可以给我一个简单的例程吗?您这样说,我是只知道概念,不知从何下手啊,拜托了。

我做电源发现采样有短脉冲,就是瞬间有个采样回来电压很大,就用了限幅滤波法,去掉了短脉冲再求平均值。自己百度----限幅滤波法
这个网址里介绍了一些常用的http://m646208823.blog.163.com/b ... 9532012217112949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电源发现采样有短脉冲,就是瞬间有个采样回来电压很大,就用了限幅滤波法,去掉了短脉冲再求平均值。自己百度----限幅滤波法
这个网址里介绍了一些常用的http://m646208823.blog.163.com/blog/static/166902953201221711294988/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