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传感器是怎么进行泊车区域监控的

楼主:
压电传感器是怎么进行泊车区域监控的

网友:
是何种类型的压电传感器?压电传感器可是有很多种的,有压力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扭力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声传感器、形变传感器、振动传感器等等。通常说传感器时应说功能类型而非制造材料。

网友:
如果是压电陶瓷类的压电传感器只在受压的瞬间有数据,如果安装两以上传感器在车位下,车进去时的触发顺序和出库时的触发顺序正好相反,由此判断。

网友:
楼上讲解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