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I4432配置的一点个人经验

楼主:
最近学习了下SI4432,一开始很多不懂,但根据官方例程结合数据手册慢慢理解,终于搞懂了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不太明白,再细研究。
SI4432的寄存器是很多的,一开始看到他的数据手册,感觉都快晕了,后来参考下官方例程,结合寄存器配置工具,就是那个excel,慢慢摸清怎么配置了,下面就说说怎么设置吧

我们设置RF参数,只需要在上面图片的灰色格子里输入参数就可以,再根据产生的数据进行配置,个人建议使用英文版的吧
上图从左往右依次是让你选择调试类型,是否禁用曼切斯特模式,晶体误差(TX和RX两个),频率设置,发射速率设置,AFC是否开启,(中间的可以不理),频差
选择好以上的配置后,相应的在下面会有几个表,分别往所对应的寄存器写入相应的值就可以
频率设置

发射速率设置
频率偏差
其他设置(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具体看数据手册吧)
把以上配置好后,SI4432的初始化基本也就配置好了。
接下来,应该对相应的spi口配置,写SI4432读寄存器函数和写寄存器函数,注意,在写的时候最高位应为1代表写!
配置大致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列出一些主要的寄存器吧~
地址03h.中断状态 1
地址04h. 中断/中断2
地址 05h.中断使能 1
地址 06h. 中断使能 2
地址 07h. 运行模式和功能控制1
地址 08h. 工作模式和功能控制
地址 09h. 30 MHz晶体振荡器负载电容
地址 0Bh. GPIO配置 0
地址 0Ch. GPIO配置 1
地址 0Dh. GPIO配置2
地址 30h. 数据存取控制
地址4Bh. 接收到的数据包长度
地址 69h. AGC 过载
地址71h. 调制模式控制 2
地址 7Fh. FIFO存取

现在说下初始化的配置步骤吧
1.拉低SEL
2.延时至少15ms的时间
3.读取中断寄存器03,04的值,清除中断,是否中断引脚NIRQ
4.软件复位
5.等待中断,即等NIRQ脚变为低
6.清除中断
7.开始上面所说的RF参数的配置

网友:
谢谢哈,第一次发帖,多多指教

网友:
非常好,建议后面发些深入资料。

网友:
非常好,非常期望楼主发些后续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