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嵌入式开发板的usb接口模拟成一个键盘?

楼主:
如题,cortex-A8 平台,内核版本:linux 2.6.37

我现在想通过开发板的usb接口模拟一个键盘,接到电脑上面,来控制电脑?

1.我需要在驱动里面添加什么设备吗?怎么来添加控制接口?

2.怎么让电脑可以读到我的键盘?

谢谢!

网友:
键盘是标准HID设备,host上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

但是如果要让你的电脑能读到你的键盘,需要你在开发板上的usb device上按照HID规范来实现firmware,然后就可以让电脑读到你的键盘啦

网友A:
不谢,哥小名唤作雷锋,还有不懂的,就翻翻书,LDD3或者linux驱动开发详解,都有讲

这种firmware估计网上也有,找找看吧,说不准能直接找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谢,哥小名唤作雷锋,还有不懂的,就翻翻书,LDD3或者linux驱动开发详解,都有讲

这种firmware估计网上也有,找找看吧,说不准能直接找到现成的

懂了,高手出手,果然就是不同凡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了,高手出手,果然就是不同凡响啊
搞定之后记得回来分享分享你的成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之后记得回来分享分享你的成果哦

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