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Keil工程模板

楼主:
PC上装着Keil uVision 5.12,所以还是用Keil来开发。
首先,要在keil packs installer中安装一下LPC54000_DFP
打开官方的例程,可以看到有4大类:PeriphFreertosmulticorerom的例程。
periph_examples为例,其中有多个project
2project用来生成M4内核需要的函数库:lib_chip_5410x.liblib_board_lpcxpresso_lpc54102.libM0内核则需要lib_chip_5410x_m0.liblib_board_lpcxpresso_lpc54102_m0.liblib_chip_5410x.liblib_chip_5410x_m0.lib中包含了csp函数和宏定义,lib_board_lpcxpresso_lpc54102.liblib_board_lpcxpresso_lpc54102_m0.lib则包含了bsp函数和宏定义。编译前2project就会生成这些库,在用户程序中可直接调用。
官方例程包中包含了keiliarLPCXpressoIDE的例程,由于只在keil中开发,因此做一个Keil工程模板。
新建如下文件夹,其中Libraries中放内核和bsp相关文件,Project中保存keil工程,User中放用户程序:
把官方例程包中的相关文件夹copyLibraries
其中的lpcxpresso_lib是新建的,将生成的*.lib copy过来:
新建一个keil project,保存到Project文件夹中,options for target中各项按官方例程设置,include path中加入Libraries文件夹中的相关路径,debug中调试器应选择CMSIS-DAP DebuggerSW portManage project items中加入lib文件、startup文件和用户程序(以官方例程blinky为例)。建好的Keil工程模板如下:
编译后进入debug运行,可以看到板子上的LED闪烁。

网友A:
建议把官方的驱动库做进工程里去,这样调试就可以跳到底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官方的驱动库做进工程里去,这样调试就可以跳到底层了
将lpc_core子文件夹中的*.c加到工程中就可以了,但是官方库里的lib_power.lib和lib_power_m0.lib没提供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lpc_core子文件夹中的*.c加到工程中就可以了,但是官方库里的lib_power.lib和lib_power_m0.lib没提供源码
这部分是没有的,但其他的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