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原理图里添加测试点

楼主:
各位高手,在原理图里怎么添加测试点,是那种圆点的测试点,能加封装吗,能直接导进去PCB里吗,要是在PCB里加测试点,容易遗漏

网友:
把测试点 加到原理图  把他当做一个原件就可以了

网友A:
关键是做怎么做,我看别人的原理图是在红色的小圆点,要怎么做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 就是一个pin

网友:
做成一个元件,你想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B:
如图 然后对应TP点制作相应表贴封装或者孔焊盘 君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做怎么做,我看别人的原理图是在红色的小圆点,要怎么做

Altium软件中原理图加测试点是有专门的菜单,称作test vector
放置菜单目录下---指示---测试向量索引,,

如图

网友:
单单是原理图,随便标记,如果想在PCB图中做,需要做个封装

网友A:
就是像这种很小的测试点,还有怎么做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像这种很小的测试点,还有怎么做封装

自己掌握,根据板子大小,测量方便,和测试的必要性,不一定非焊盘,,可以是放测试针,测试孔,测试焊盘等

网友:
在PADS里,不用在SCH文件做任何手脚,只是布板时池作 “ 标记 ” 处理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己掌握,根据板子大小,测量方便,和测试的必要性,不一定非焊盘,,可以是放测试针,测试孔,测试焊盘等

关键是我不知道这个点要怎么做,这是别人以前的,我做不知道怎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我不知道这个点要怎么做,这是别人以前的,我做不知道怎么,请指教,谢谢

不要想的那么麻烦
如想放点,就是焊盘,做个焊盘的封装,原理图上有个点对于这个封装,

如想放孔,就是孔的封装,,,

网友D:
测试点我了解是这样:1、SCH画图示,采用 Place--Directives--Test Vector Index. 2.PCB画板添加,封装就画1个直径3mm的盘即可(该尺寸岁测试需求可以调整 2~3mm较合适,不大不小, 添加的位置焊盘内不能有VIA孔,如果条件特殊需求,可以盘内VIA 做两面开窗,单面开窗也会有漏阻焊油,污染焊盘影响测试效率,误测问题,也可以要求板厂VIA赛孔,不允许有阻焊上焊盘,板厂的处理方式是,先塞孔后用烘烤打磨,打磨后在印阻焊,孔中塞孔固化了后就起到了屏蔽的作用,制版费可能会增加1%,样品就不会增加。

网友:
再次补充,我画那种圆圈中间有个黑点,是自己新建的元件库 ,画的。。

网友:
在PADS文件中可以自己兴建一个在库里就好,具体方法与兴建元件及PCB封装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点我了解是这样:1、SCH画图示,采用 Place--Directives--Test Vector Index. 2.PCB画板添加,封装就画 ...

AD软件中一般测试点制作可这样
1.直接双击过孔,也可以弹出 过孔 属性设置对话框。
2.Testpoint 复选项:用于设置 过孔 是否作为测试点,注意可以做测试点的只有位于顶层的和底层的过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图 然后对应TP点制作相应表贴封装或者孔焊盘 君随意

您这个是自己新建的元件吧?也就是说把测试点也当成一个元件是么?
虽然时间有点久,还是给我解答下吧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是自己新建的元件吧?也就是说把测试点也当成一个元件是么?
虽然时间有点久,还是给我解答下吧
...

是的

网友F(2025-01-07):
我也想问怎么做,怎么才能弄出这个点。下面评论的人都理解有毛病吗?回的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G:
当成元器件来画就好了,建立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