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5 断点设置action‘ write data to file’问题

楼主:
ccs5 断点设置action‘ write data to file’时,设置了导出数据的长度length,按理说导完数据后dat文件大小应该保持不变,但我如图设置后,dat文件的大小一直在变大,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估计你的append方式吧。

在调试时,我觉得查看寄存器、变量等已经足够了,再存为文件好象必要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append方式吧。

在调试时,我觉得查看寄存器、变量等已经足够了,再存为文件好象必要性不大

             因为我需要读出数据,再用MATLAB转成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