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就是这样理解的:P---I---D (之二)

楼主:
第一篇已经发在这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9304-1-1.html

现在说说PID之“I”控制。即积分(Integral)控制,

         在模拟电路里,设计的开关电源都有一个反馈放大器,它负责反馈并放大采集的输出电压值,以控制PWM调制器调整PWM参数,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下图是随意在网上找的一个开关电源的电路,其中红圈中的器件即为反馈的补偿网络。

电路中的电容即起积分作用。
典型的积分电路如下:

从积分电路的特性看,对某一固定输入,输出量随时间正比增长,也即,时间越长,输出值越大。就象一条水管向一水池注水,注水时间越长,水越满;水池越小,满得越快。在这里,电容量就相当于水池容量。在数字控制中,实现积分的方法很简单:是将一定时间内(时间常数)的误差项相加
     实际的模拟电路,并没有单纯的积分控制,都伴随P(比例)控制而生。
     对于有积分控制放大器,在频域里,它的幅频特性是单调下降的。它也可以称作低通滤波器,在模拟电路里有时也称这些电容为“补偿”电容,而并非称为积分电容。但它们在频域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放大低频信号、衰减高频信号

下面是某些更具细节的补偿放大器的电路(没有考虑直流反馈)。

    从模拟电路的“补偿”原理,再考虑数字控制的integtate控制,不难看出,PID中的I控制,所起的作用象模拟电路里将高频信号的放大量降低。

数字PID控制中的“ I ”控制,如PID经典公式:

     式中的第二项为积分控制项,Ti为积分时间常数,与系统的参数有关。e(t)为误差项。

    Ti积分时间常数,从数字控制上看,它代表需要积分-----累加数据的时间区域,即累加前2个数据至前n个数据,n的取值越大,与模拟电路相联系时,即 “ 补偿 ” 电容 也越大,得出的结果是:系统越稳定、瞬态响应越差!---- (当然,积分控制是建立在P控制之上的)。

网友A:
PID讲的不错  其实后面大家应用的调速PID都是基于这些 只不过大家舍本求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讲的不错  其实后面大家应用的调速PID都是基于这些 只不过大家舍本求末了

我还没有修改好呢,你就回复了。

以后谈谈数字电源的做法,让谁都可以做的办法

网友:
搬个板凳来学习
模电学的不好
===================================

网友:
虽然用PID作过项目,感觉还是理解不够透彻,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文章,应该申请原创,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好文章啊  学习来了啊

网友:
电容的比喻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