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作品初样

楼主:
时间过得真快啊,很多计划都没有按照进度来进行,本来要做无线条码扫描枪的,程序调试了一段时间,始终没有解码成功,Atmel Cotex M0+ MCU的高集成和超低功耗的ZIGBEE,在选型上应该不错的,但限于个人的能力,故这个项目还要相当一段时间调试,多谢!
感谢Atmel,感谢eeworld,提供这个R21试用的机会! Atmel Studio 6.2例程的C风格和构架写的实在太精悍了,牛人啊!

对了,这个激光采集模块我有成品二块,如果哪位网友对条码解码感兴趣的,我可以赠送给大伙玩玩的

采集视频有67M,太大了,不知道怎样弄上来啦,晚安!

peer2peer 传输

peer2peer 传输

条码采集信号

条码采集信号

条码同步码和信号

条码同步码和信号

网友A:
不错啊,恭喜楼主调试成功了,不过条码扫描什么原理呢?我还没搞明白。

网友:
条码枪啥接口的啊
可以的话送我一个吧,。

网友B:
用摄像头做过条码识别,楼主可否把那个模块拍清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条码枪啥接口的啊
可以的话送我一个吧,。

大部分条码扫描的都是USB的,好像也有串口的。

网友E:
这边ST的板子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F:
一直觉得条码枪挺神秘的,不知道是啥工作原理

So TM what......?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恭喜楼主调试成功了,不过条码扫描什么原理呢?我还没搞明白。

条码识别原理,你自己度娘就一大堆了。
主要是依靠光的反射原理。因为白条、黑条的宽度不同,也就是相应的电信号持续时间长短不同,从发射

后经过光路曲曲折折反射回来接收,但是接收到的电信号仅仅几个mV,不能直接使用,所以要对电信号经

过几级放大器放大和整形后,就可以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就是所谓的脉冲信号。之后就属于单片

机处理的事情啦,单片机再通过同步码和一串脉冲信号结合,按照各种码的编码规则来解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条码枪啥接口的啊
可以的话送我一个吧,。

完整的条码枪我没有啊,只有一个客户的样品,送不得的,接口是232、PS2或者USB都有的,集成在同一条线的

另外,采集模块我有多余的,送你一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条码扫描的都是USB的,好像也有串口的。

实际于是串口转USB的,转换芯片是做成连接线上面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驱动不要另外安装的,XP系统自带的。定做的,一根才7元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边ST的板子是用来干嘛的?

ST的板子是用来供电,另外,STM32 NUCLEO还可以引出一个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摄像头做过条码识别,楼主可否把那个模块拍清楚点

你如果有兴趣,送你这个采集模块玩玩的,附有原理图的

99 格式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觉得条码枪挺神秘的,不知道是啥工作原理

啥原理啊,度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完整的条码枪我没有啊,只有一个客户的样品,送不得的,接口是232、PS2或者USB都有的,集成在同一条线的

另外,采集模块我有多余的,送你一个就可以

哦  采集模块送一个吧

这模块是你们做的呢,看起来很不错啊,我站内信告诉您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条码识别原理,你自己度娘就一大堆了。
主要是依靠光的反射原理。因为白条、黑条的宽度不同,也就是相应的电信号持续时间长短不同,从发射

后经过光路曲曲折折反射回来接收,但是接收到的电信号仅仅几个mV,不能直接使用,所以要对电信号经

过几级放大器放大和整形后,就可以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就是所谓的脉冲信号。之后就属于单片

机处理的事情啦,单片机再通过同步码和一串脉冲信号结合,按照各种码的编码规则来解码。

哦,多谢楼主指教,解释的很清楚。看你那个扫描模块还不错,楼主可否送我一个玩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采集模块送一个吧

这模块是你们做的呢,看起来很不错啊,我站内信告诉您地址吧

好的,这两日有空我就给你快递过来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哦,多谢楼主指教,解释的很清楚。看你那个扫描模块还不错,楼主可否送我一个玩玩啊?

如果你的确有兴趣的话,不要给板子留着吃灰的,我可以送你一块,站内留个地址吧。我不是做这摸块生产的,是工作需求,客户给我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确有兴趣的话,不要给板子留着吃灰的,我可以送你一块,站内留个地址吧。我不是做这摸块生产的,是工作需求,客户给我调试的

哦,好的,谢谢楼主,正好可以学习点新东西,觉得这条码扫描还不简单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这两日有空我就给你快递过来哈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条码识别原理,你自己度娘就一大堆了。
主要是依靠光的反射原理。因为白条、黑条的宽度不同,也就是相应的电信号持续时间长短不同,从发射

后经过光路曲曲折折反射回来接收,但是接收到的电信号仅仅几个mV,不能直接使用,所以要对电信号经

过几级放大器放大和整形后,就可以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就是所谓的脉冲信号。之后就属于单片

机处理的事情啦,单片机再通过同步码和一串脉冲信号结合,按照各种码的编码规则来解码。

恭喜楼主,期待楼主完善的作品

条形码识别看起来是挺简单的,但是要实现就难了,毕竟mv级的小信号拾取和放大都不简单,一个小小的干扰都能把小信号淹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这两日有空我就给你快递过来哈

您好 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

有相关的文档么,发我一些吧

网友:
问下,这个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