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发送广播包,超过最大数据长度时拆包传输失败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用的是Z-Stack Home 1.2.1协议栈。协议栈通过广播方式向网络内的设备发送大数据包时,超过100个字节,发送函数AF_DataRequest返回失败,通过协议分析仪抓包看也没有无线数据发出。小于等于99个字节时,发送数据正常。
      并且,协调器通过单播方式向某个设备发送数据时,当数据长度超过99个时,协议栈会自动拆包传输,传输的数据也正确。
我的问题:
      1、超过最大数据长度发送数据包时,为什么单播可以自动拆包,而广播不可以?
       2、这个问题是Z-Stack协议栈的问题,还是ZIgbee协议就是这么规定的?
       3、怎么才能实现通过广播发送大数据?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既然返回失败,就看返回值啊,多半是哪个参数没设对

网友:
在AF_DataRequest()函数中执行程序:
if (len > afDataReqMTU( &mtu ) )
    {
      if (apsfSendFragmented)
      {
        stat = (*apsfSendFragmented)( &req );
      }
      else
      {
        stat = af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
    }
    else
    {
      stat = APSDE_DataReq( &req );
    }
当传输的数据长度大于最大长度时,会调用“拆包”函数
stat = (*apsfSendFragmented)( &req );
这里的函数返回值是1,afStatus_FAILED。
但是什么原因就不清楚了。
并且单播传输时没有问题,在广播时就不行了。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Transactions not using APS acknowledgements may not be fragmented. Multicast and broadcast transmissions are not permitted to use fragment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ansactions not using APS acknowledgements may not be fragmented. Multicast and broadcast transmissions are not permitted to use fragmentation.

多谢答复!
那么关于我碰到的这种问题,能否给点建议,如果自己写程序来实现广播包拆包传输的话是否可行?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答复!
那么关于我碰到的这种问题,能否给点建议,如果自己写程序来实现广播包拆包传输的话是否可行?
请指教,谢谢!

z-stack没开放核心代码,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代码都没开放,自己做工作量不小,协议层基本相当于要重新做一遍。如果不是必须用zstack的话,如果业务上必须要广播大数据包的话,如果业务上不可以改变广播形式的话,个人建议可以考虑开源contiki (无线协议栈,但不是zigbee)。虽然也有坑,但是初步估计比在zstack上改靠谱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