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交通检测的项目,就是测超重测速,用两个压电传感器和地感线圈,

楼主:
要做交通检测的项目,就是测超重测速,用两个压电传感器和地感线圈,选用哪款单片机或者ARM芯片比较好,主要是AD采样,其中的技术关键,有做的前辈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用TI的金刚狼不错

网友:
楼上推荐的不合理,金刚狼肯定能做,但优势是低功耗,楼主的应用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楼主的要求大部分单片机都能满足,如果不想用外部AD的话远一个位数高的,430系列有16位的,型号自己找一下吧。其实你用一个带内部可调增益的外部AD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用个便宜点儿的。一两块钱就可以,否则你也需要运放放大传感器信号。单片机选自己熟悉的就行

网友:
唯一的要求就是采集信号精度高,其他没有要求,用ARM比如STM32或者LPC1788他们内部的AD精度可以达到不,人家只要求精度要高,要不我用个外部AD芯片采集,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