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 可以在屏幕的 一小片区域写入 图片吗

楼主:
OLED 可以在屏幕的 一小片区域写入 图片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和其他液晶用起来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和其他液晶用起来差不多。

写入一个规则的图像 可以调用函数  但是 如果写入图片 就要把 整个图片刷一次   我的内存不是太大  如果一个小图片 可以单独写入 整个图片的某个区域这样才能减小内存的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写入一个规则的图像 可以调用函数  但是 如果写入图片 就要把 整个图片刷一次   我的内存不是太大  如果一个小图片 可以单独写入 整个图片的某个区域这样才能减小内存的使用

OLED一般也是通过SPI或者I2C接口访问的,如果图片放在程序Flash或者外部的Flash芯片中,可以边读边写,也不会占用多少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LED一般也是通过SPI或者I2C接口访问的,如果图片放在程序Flash或者外部的Flash芯片中,可以边读边写,也不会占用多少RAM。

是 内部rom  烧写代码的地方比较小
stm32f105vc  这个系列的这个型号 已经是最大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内部rom  烧写代码的地方比较小
stm32f105vc  这个系列的这个型号 已经是最大的啦
如果Flash还不够,要吗就需要考虑图像压缩,要么就外扩Flash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Flash还不够,要吗就需要考虑图像压缩,要么就外扩Flash芯片了。

其实 就是有个二级  三级的菜单 要做  OLED 没有光标移动 这个东东   如果 要做进去这个光标 移动就得刷整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