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发声问题

楼主:
void main()
{
    uchar i;
    初始化。。。。。;
    speaker=0;//蜂鸣器低电平触发
    while(1)
    {.........................................}
}
这是我程序的结构,按理来说蜂鸣器应该长响,可是为什么我的蜂鸣器子想了一下就不响了。我这个程续是倒计时程序。while(1)中是显示程序。时间跳变通过中断程序实现。
我又用相同的结构编写了一段简单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speaker=P2^4;
long a=0;

void main()
{
speaker=0;
        while(1)
        {
                a++;
                if(a>10000) a=0;
        }
}
改程序蜂鸣器一直无间断的响。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上一段程序太复杂了,还是怎样?

网友:
想要看病了就得脱光了让医生检查,遮遮掩掩的哪能看病?把出问题的程序都贴出来才好啊

网友:
应该是其它部分代码问题。

网友A:
speaker=0;后,测量speaker引脚电平,一看便知。

网友:
你的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无源的需要方波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eaker=0;后,测量speaker引脚电平,一看便知。

如何测量,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测量,万用表?

看来,万用表你也没有量。

蜂鸣器有两种,一种就象喇叭一样,加上音频信号而发声,一种是加上直流电源就发声。----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种?

你先将它实验一下,看看能不能发声:第一种,用信号发生器给它个1K的音频;第二种,搞手册要求加上电压。

网友:
第一段是没在大循环里。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50000;
  while(1)
  {
   speaker=0;
   while(a--);
  speaker=1;
   while(a--);

  }

}

网友:
最后的程序a=0之后,a应该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