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 V5 进行编译的时候出错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TA\_PWM main.c

楼主:
用CCS V5 进行编译的时候出错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TA\_PWM main.c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第一确定你的工程文件夹实际是否有此文件,有的话就直接添加到工程里去,应该是路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确定你的工程文件夹实际是否有此文件,有的话就直接添加到工程里去,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我其实是这几天才开始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我其实是这几天才开始学的

我去给你截图,等一下

网友:
把你找到的文件这样加进去就可以了,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给你截图,等一下

程序好像没问题了。但是下载到板子上却没有任何反应,弄了半天......我把整个文件给你,请你帮我看一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好像没问题了。但是下载到板子上却没有任何反应,弄了半天......我把整个文件给你,请你帮我看一看。万分感谢

好着没任何问题,按下按键后,灯就往亮变啊,好着啊,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着没任何问题,按下按键后,灯就往亮变啊,好着啊,试了

难道我的板子有问题?之前两个实验好好的啊。

不管怎么说,先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着没任何问题,按下按键后,灯就往亮变啊,好着啊,试了

我换了块板子还是这样啊!

前面的两个实验lab1LED 闪烁和Lab2_Interrupt_LED 都可以运行怎么到PWM就不行呢?

我的所有工程前面都有个小叹号,编译的时候就Warnings(1item)

Description

This project was created using a version of compiler that is not currently installed: 4.0.0 [MSP430]. Another version of the compiler will be used during build: 4.1.2. Please install the compiler of the required version, or migrate the project to one of the available compiler versions by adjusting project properties.        7_3_Key_Long_Short_Meal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块板子还是这样啊!

前面的两个实验lab1LED 闪烁和Lab2_Interrupt_LED 都可以运行怎么到PWM就不行呢?

我的所有工程前面都有个小叹号,编译的时候就Warnings(1item)

Description

This project was created using a version of compiler that is not currently installed: 4.0.0 [MSP430]. Another version of the compiler will be used during build: 4.1.2. Please install the compiler of the required version, or migrate the project to one of the available compiler versions by adjusting project properties.        7_3_Key_Long_Short_Mealy

编译器版本没有工程建立时的版本高,重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版本没有工程建立时的版本高,重建吧

我找到问题了。应该是晶振的问题还有寄存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