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听声音判断短路不靠谱?在《你好,放大器》书中看到的

楼主:
今天,浏览《你好,放大器》这本书中,有一段写到
         “学生们爱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导通档,听声音判短路,这一点都不靠谱

为什么那?我一直都是这样判断的呀,有什么不靠谱的地方那?求教了

网友:
蜂鸣档响的临界值不一样 例如FLUKE 15B在100欧姆以下蜂鸣档就开始响 台表的临界值会很低 所以不止要听 还要看此时的阻值

网友:
这个我是深有感触,当初用TI的ONET4201,焊完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查虚断虚短发现有两个引脚总是和电源短路,因为是QFN封装的所以一直以为是自己焊功不行没焊好,再焊一块同样的问题。最后仔细看数据手册才发现这两引脚是用50欧姆电阻上拉的,测了下我用的万用表二极管档,发现在100欧姆内都会响。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不要想当然

网友:
听声音只是判断短路的第一步,这个方法简单快捷,适用于大多数情况
但是听到蜂鸣要有所警觉,是否短路还需进一步确认,楼上几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