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通信模块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是单片机还是什么?什么型号?

Sur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比较大,通信分很多,有用wifi的,有用zigbee的,也有用蓝牙的,看在哪种场合。

网友:
Gainspan wifi 模块 GS2100MIP 加我Q:给你资料及参考

网友:
2楼是正解,楼主可以详细讲讲你的需求,让论坛的朋友为你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比较大,通信分很多,有用wifi的,有用zigbee的,也有用蓝牙的,看在哪种场合。

最近我有个客户要解密芯片,应该是蓝牙,据说用的是stm32f207的,这个类似过度芯片吧,有没有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