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MCU串口修改串口波特率 ?

楼主:
通过MCU串口修改串口波特率   重启后即修改为  设置的串口波特率 这个  软件如何来试下

网友A:
再次初始化即可:初始化时根据时钟源选择合适的参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初始化即可:初始化时根据时钟源选择合适的参数即可
软件 只能烧写一次   我已经想到啦    用内部flash 实现eeprom 的功能 存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