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第一字节数据错误

楼主:
用stm32的串口+ADM2587485隔离芯片和PC通信,发现在波特率比较高以后,接收到的第一个字节错误,而通过仿真器查看stm32的串口发送序列数据是正常的。如果说是ADM2587的问题,接收没问题啊,发送也没问题,为什么就只是第一个字节错误呢?并且这个错误出现几率还不低,至少百分之70的情况都是错误的第一字节。
ADM2587E这个芯片是配置成单工通信,收发都是stm32引脚控制切换通信方向的,在切换方向后加延时50毫秒依然问题存在。

哪位大大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求解~~~

国际惯例,上图:

正常的发送和接收

正常的发送和接收

错误的第一字节

错误的第一字节

网友:
有时候STM32的串口第一字节是有问题的。

网友A:
这个原因很真没找到,有时候有的芯片就没有这个问题。STM32给我的印象是,有的错误没有道理。

网友B:
上电初始化没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很真没找到,有时候有的芯片就没有这个问题。STM32给我的印象是,有的错误没有道理。

哦,谢谢~~大大的提示,看来只有把波特率降低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初始化没弄好吧

应该不像是软件的问题,在波特率速率较低(4800~9600)的时候通信基本没啥问题,在115200问题就比较明显了,256000的时候错误率至少百分之九十了。通过实验发现还有个问题,波特率在300,600的时候又不正常了,接收的时候屏幕都在闪烁(可能耗电高了,波动厉害),电源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
初始化时清空接收和发送缓冲,清除接收发送标记,清除发送接收中断标志,然后在开启中断...如果不是硬件问题应该不会的.

网友:
不过这种问题应该由软件来解决,比如你先开了下位机然后再开上位机是有可能收到不完整数据包的,后面收到的全是错了位置的数据包.
你的上位机应该有能力解除这种错误,可以加校验性的字节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