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人机界面移植grlib

楼主:
【LPC54100】人机界面移植grlib

为LPC54102配置LCD,实现人机界面

考虑低功耗,采用了Memory_LCD显示器

显示效果

网友A:
这小屏幕是亮点啊,,,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屏幕是亮点啊,,,什么型号的啊!!

Sharp LS013B4DN04 Memory LCD

网友B:
LS013B7DH03 显示效果更不错,这两种屏都玩过。LS013B7DH03 对比度很高。比上面的对比度强多了。,有兴趣可以搞一块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013B7DH03 显示效果更不错,这两种屏都玩过。LS013B7DH03 对比度很高。比上面的对比度强多了。,有兴趣可以搞一块玩。

就是价格较高!

网友:
这个显示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