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 工业技术
《你好,放大器》书友畅谈会——遇见放大器_三胖鄙见
supermiao123
supermiao123

网友A(2015-03-19):
《你好,放大器》书友畅谈会——遇见放大器_三胖鄙见
我先来说一说吧,这本书,开始读起来觉得很容易去读,不想课本那样难啃还理解不了。这本书通俗易懂,干货不少,以放大器为主线,带我们理解应用中的一些肯定会遇到的问题。读DATASHEET肯定是电路设计中少不了的步骤,它直接决定着你选的器件是否能在你的应用里胜任。这本书就告诉我们如何看参数如何选参数。其中比较难的地方我觉得是噪声的计算,还好后面推出了简化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噪声的量级。还有比较有印象的是后面示波器那一节,自己的示波器表笔一定不要借给别人,一定不要!哈哈,从侧面表现了示波器表笔对电路人员的重要性。
全文我是都看完了,很赞!
示波器
课本
如何
印象

网友A:
记得之前做过一个项目,是采集热电阻,而热电阻是需要电流激励的,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运放是至关重要的,偏置电流就是会影响电流源输出精度的一个指标。而恒流源的输出电压越大则可以带的负载越大,因此轨至轨的运放是个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静态耗电低一点就更好了。因此通过ADI运放表的筛选,选出了AD8615这个器件,他的偏置电流是pA级的,我的输出电流是亚毫安级的,因此可以满足我的精度要求,而轨至轨也提高了不少我带负载的能力。最后板子做成之后电流相当稳定,用八位半的表去看是在几十纳安的级别跳动,对于我的应用是十分足够的了。如果随便拿个运放来,我觉得很大几率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我觉得运放还是要会挑才行。

网友B:
现在参与ADI中文论坛活动《下载最新《ADI参考电路(第三版)》,赠限量版《你好,放大器》》就有机会赢取纸质版的哦
https://ezchina.analog.com/thread/1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