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一个传感器的问题 怎么用非接触的方法测出一个 透明矿泉水瓶里面水的 高度

楼主:
一个传感器的问题 怎么用非接触的方法测出一个 透明矿泉水瓶里面水的 高度

网友A:
如果方便,使用称重传感器测量整体质量再计算更省事。

网友B:
这要看测量条件。比如瓶口开着,那么就比较简单了。没开,只能从侧面测,那么则要看测量距离。

网友:
有点意思,楼主可以详细讲讲,让2L的大BOSS为你讲解下,也让我跟着学习下

网友A:
如果瓶子是透明的可以用液体的反射或折射原理,利用光电传感器实现。如果液体是导体可以使用TI 的LDC系列传感器,利用导体的涡流效应判断液体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使用称重传感器测量整体质量再计算更省事。

嗯!6啊! 我怎么没想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测量条件。比如瓶口开着,那么就比较简单了。没开,只能从侧面测,那么则要看测量距离。
没有开!只能侧面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开!只能侧面测量!

距离可以 贴在瓶子 边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瓶子是透明的可以用液体的反射或折射原理,利用光电传感器实现。如果液体是导体可以使用TI 的LDC系列传感器,利用导体的涡流效应判断液体的多少。
液体是透明的  !请问用什么光电传感器

网友:
距离足够近,可以用介电系数测量法来判断,用光电法也行,4楼说的涡流效应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液体是透明的  !请问用什么光电传感器

发射端没什么特殊要求,常规红外LED即可。接收侧用高灵敏光电三极管,处于线性工作区,然后通过检测微弱的导通率变化来判断,后面要接高增益放大器。光电法不用特殊器件,成本很低,但对设计水平的要求几乎最高,难点在系统噪声抑制和EMC设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端没什么特殊要求,常规红外LED即可。接收侧用高灵敏光电三极管,处于线性工作区,然后通过检测微弱的导通率变化来判断,后面要接高增益放大器。光电法不用特殊器件,成本很低,但对设计水平的要求几乎最高,难点在系统噪声抑制和EMC设计上。

嗯好的 我可以去试试!谢谢

网友:
直接液位传感器多方便。。。

网友:
复杂点的话,也可以使用摄像头进行简单的图像处理啊!

网友:
用电容式液位开关啊,欧姆龙就有,或者信号比较强的对射式供电开关直接装上。如果是要任意位置检测就用外贴式的模拟量传感器吧,IMS有一款15公分的模拟量液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