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的bypass mode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要告诉我是旁路模式,我懂旁路模式,我想问,在这个时钟系统里面出现的旁路模式指的是什么,
Mode to put the DCO into Valid values are:
CS INTERNAL RESISTOR - DCO operation with internal resistor
CS EXTERNAL RESISTOR - DCO operation with external resistor
CS BYPASS MODE - Bypass mode, provide external clock signal
以上英语单词我都知道,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内部电阻,外部电阻的,还有第三个,旁路的是什么意思,谁研究透了?

网友:
出自什么资料?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基础,用户手册的框图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要结合数据手册的框图来理解。一般来说,MCU的外部时钟源可以来自两种,一是外接晶体,然后由MCU内部提供激励让其产生振荡时钟,给MCU使用。在有些应用中(比如晶体不能产生用户需要的频率,或者用户对时钟频率的精度,起振条件)有特殊要求时,用户可以通过外接时钟给MCU使用。这个PASSBY功能就是用来切换这两个功能的。PASSBY顾名思义就是说直接把XIN的输入当做时钟源提供给MCU的内部使用,这里是指DCO。
另外,建议你提问题的时候先列出你的芯片型号. MSP430的种类较多,历史也比较长,不同时期的芯片在设计时有些许变化。只有指出具体型号,才能跟准确地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中的bypass mode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很基础,用户手册的框图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要结合数据手册的框图来理解。一般来说,MCU的外部时钟源可以来自两种,一是外接晶体,然后由MCU内部提供激励让其产生振荡时钟,给MCU使用。在有些应用中(比如晶体不能产生用户需要的频率,或者用户对时钟频率的精度,起振条件)有特殊要求时,用户可以通过外接时钟给MCU使用。这个PASSBY功能就是用来切换这两个功能的。PASSBY顾名思义就是说直接把XIN的输入当做时钟源提供给MCU的内部使用,这里是指DCO。
另外,建议你提问题的时候先列出你的芯片型号. MSP430的种类较多,历史也比较长,不同时期的芯片在设计时有些许变化。只有指出具体型号,才能跟准确地回答你的问题。
-----------------------------------------------------
谢谢,这个函数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使用内阻电阻,第二个是使用外部电阻,第三个使用这个旁路模式。

出自MSP430ixx系列的库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中的bypass mode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很基础,用户手册的框图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要结合数据手册的框图来理解。一般来说,MCU的外部时钟源可以来自两种,一是外接晶体,然后由MCU内部提供激励让其产生振荡时钟,给MCU使用。在有些应用中(比如晶体不能产生用户需要的频率,或者用户对时钟频率的精度,起振条件)有特殊要求时,用户可以通过外接时钟给MCU使用。这个PASSBY功能就是用来切换这两个功能的。PASSBY顾名思义就是说直接把XIN的输入当做时钟源提供给MCU的内部使用,这里是指DCO。
另外,建议你提问题的时候先列出你的芯片型号. MSP430的种类较多,历史也比较长,不同时期的芯片在设计时有些许变化。只有指出具体型号,才能跟准确地回答你的问题。
——————————————————————————————————
求教,前两种是什么意思,内部电阻,外部电阻的。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slau335.pdf的第119-134页是关于这个时钟的,写的比较明确了。
这是配置DCO时钟源的参数,照我理解,内部电阻和外部电阻是用来配置DCO时钟频率的,bypass顾名思义就是不用DCO,将其旁路掉,直接使用CLKIN作为时钟输入。
120页Figure 4-1. Clock System Block Diagram比较形象的将其绘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