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努力摸索UART通訊中。。。

楼主:
想請問一下,我在網路上看到這段example code , 大家都說可以執行,且可以做UART收發的動作,但是我的不管怎樣就是沒反應~

代碼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TXLED BIT0
#define RXLED BIT6
#define TXD BIT2
#define RXD BIT1

const char string[] = { "Hello World\r\n" };
unsigned int i; //Counter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x00; // All P2.x reset
   P1SEL |= RXD + TXD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RXD + TXD ; // P1.1 = RXD, P1.2=TXD
   P1DIR |= RXLED + TXLED;
   P1OUT &= 0x00;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08; // 1MHz 115200
   UCA0BR1 = 0x00; // 1MHz 1152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5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0IE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 until Byte RXed
   while (1)
   { }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P1OUT |= TXLED;
     UCA0TXBUF = string[i++]; // TX next character
    if (i == sizeof string - 1) // TX over?
       UC0IE &= ~UCA0TXIE; // Disable USCI_A0 TX interrupt
    P1OUT &= ~TXLED;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P1OUT |= RXLED;
    if (UCA0RXBUF == 'a') // 'a' received?
    {
       i = 0;
       UC0IE |= UCA0TXIE; // Enable USCI_A0 TX interrupt
      UCA0TXBUF = string[i++];
    }
    P1OUT &= ~RXLED;
}

原文網址在此 http://www.embeddedrelated.com/showarticle/420.php

感謝各位幫忙

网友:
先自己调试下,看看能不能进中断。把具体信息发出来。另外你的430和例程中的型号是否一致?

网友:
你通过串口给单片机发送字符'a'了吗?
可以用仿真器仿真啊,遇到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就是仿真。

网友:
你都说别人可以了啊,那问题是,器件型号一样不?还有你说不行,现象是啥??

网友:
看了原文,写的不错,你怎么接线的?他是外接的,不是直接接usb口

网友:
将P1.1 和 P1.2 短接,试试下面的代码,我试了LED会有交替闪烁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TXLED BIT0
#define RXLED BIT6
#define TXD BIT2
#define RXD BIT1

const char string[] = { "Hello World\r\n" };
unsigned int i; //Counter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x00; // All P2.x reset
   P1SEL |= RXD + TXD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RXD + TXD ; // P1.1 = RXD, P1.2=TXD
   P1DIR |= RXLED + TXLED;
   P1OUT &= 0x00;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08; // 1MHz 115200
   UCA0BR1 = 0x00; // 1MHz 1152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5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0IE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UCA0TXBUF ='a';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 until Byte RXed
   while (1)
   { }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P1OUT |= TXLED;
     UCA0TXBUF = string[i++]; // TX next character
    if (i == sizeof string - 1) // TX over?
       UC0IE &= ~UCA0TXIE; // Disable USCI_A0 TX interrupt
    __delay_cycles (100000);
    P1OUT &= ~TXLED;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P1OUT |= RXLED;
    if (UCA0RXBUF == 'a') // 'a' received?
    {
       i = 0;
       UC0IE |= UCA0TXIE; // Enable USCI_A0 TX interrupt
      UCA0TXBUF = string[i++];
    }
    __delay_cycles (100000);
    P1OUT &= ~RXLED;
}

网友:
做了3点变化
1.在进入低功耗之前手动发送了‘a'
即   UCA0TXBUF ='a';

2.3.熄灭LED之前加入了延时
__delay_cycles (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