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规则了设置元件和板边的距离

楼主:
各位高手,请问怎么在规则了设置元件和板边的距离
                  请问在修改元件的位置标识时,怎么一次性修改,请高手指教!

网友:
1.rules--electrical--clearance
2.右键查找修改,在元件名称(比如R1)上点击右键,选择查找相似对象,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有多个选项,,云云,,

网友:
回楼上的高手第2,我是那样做的啊,为什么好像没有变化呢

网友:
在 规则-Manufacturing-Board Outline Clearance 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