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书上的电路怎么结果不一样,好烦啊

楼主:
请大侠们帮我看看啊,这里都是书上的,可是为什么不一样啊??

那个三极管我用了一样的也还是不行啊!

课本上的图

课本上的图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
仿真仿得不对。
1、示波器目的是看第二支三极管集电极波形,因此A通道接第二支三极管集电极。示波器B通道接另一个信号源是要干什么?如果是为了与输入信号同步,那么示波器B通道应该接输入信号。实际的两个信号源不可能保证两路信号同频,更不能保证同相。
2、这种施密特电路,第一支三极管基极需要一定偏置直流电压(或者输入信号够大能够达到这个电压)。

有关仿真的提问,需要将全部仪器显示都贴出来。例如这个仿真电路,没有办法知道输入信号频率、幅度、波形和偏置,示波器看到的是另一个信号源的波形。

网友:
仿真的电路参数设置有误

按楼主的电路,做了个仿真,请参考

网友A:
楼主应注意4楼仿真电路中示波器两通道,A通道显示输入信号,B通道显示输出信号。
这是很常见的测试方法。

楼主原仿真输出波形为一条水平直线,如果按照4楼仿真电路且将输入信号幅度降到0.5V或更小,也会看到输出为一条水平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注意4楼仿真电路中示波器两通道,A通道显示输入信号,B通道显示输出信号。
这是很常见的测试方法。

楼主原仿真输出波形为一条水平直线,如果按照4楼仿真电路且将输入信号幅度降到0.5V或更小,也会看到输出为一条水平直线。

原因是这样的:1,我用了两个函数信号发生器是因为我开始用一个,示波器A通道直接接输入信号,B通道接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发现不行,所以打算用两个,还是不行。

                        2.嗯嗯,我的初衷就是达到4楼这样的电路,可是在调试的时候,就是出来不了这样的波形,这才自己修改成截图这样。

                        3.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别人仿真的电路一样,可是没有的得到他这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是这样的:1,我用了两个函数信号发生器是因为我开始用一个,示波器A通道直接接输入信号,B通道接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发现不行,所以打算用两个,还是不行。

                        2.嗯嗯,我的初衷就是达到4楼这样的电路,可是在调试的时候,就是出来不了这样的波形,这才自己修改成截图这样。

                        3.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别人仿真的电路一样,可是没有的得到他这样的效果。
仿真的电路一样,输入信号幅度不一样,结果很可能不一样。
甚至输入信号频率不一样,结果也很可能不一样。

不妨按照4楼qwqwqw仿真电路,多改变几次输入信号幅度(从几mV到几V),自己看看出什么结果,然后再仔细想想为什么不一样(非常重要!这叫学习方法!)。

网友B:
qwqwqw是什么意思?嗯嗯,我按照阿莫论坛有位楼主的说法接个地也得出了正确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qwqw是什么意思?嗯嗯,我按照阿莫论坛有位楼主的说法接个地也得出了正确的波形
qwqwqw是3楼和4楼替你仿真的那位。
怎么?没有看3楼和4楼仿真电路和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qwqwqw是3楼和4楼替你仿真的那位。
怎么?没有看3楼和4楼仿真电路和波形?

哦哦,原来是他的名字啊,看了他的电路和波形,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qwqw是3楼和4楼替你仿真的那位。
怎么?没有看3楼和4楼仿真电路和波形?

你好,谢谢你每次都把我的疑问解决了,我想问问,我在实验室待了快2年,做管理比技术多,现在找到接班人,就想学技术,发现自己学的还是很少很少,不知道是自己的能力不行,还是学习方法有问题,书看了一些,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的更快,学习效率不高,都快大三了,还是这么LOW,有点纠结,该怎么走下去。希望你能跟我聊一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谢谢你每次都把我的疑问解决了,我想问问,我在实验室待了快2年,做管理比技术多,现在找到接班人,就想学技术,发现自己学的还是很少很少,不知道是自己的能力不行,还是学习方法有问题,书看了一些,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的更快,学习效率不高,都快大三了,还是这么LOW,有点纠结,该怎么走下去。希望你能跟我聊一聊
学生做实验室管理?

“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的更快”,除了另一帖中提到过的“循序渐进”、“基础扎实”外,多动手实验也是很重要的。
别的,我也说不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生做实验室管理?

“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的更快”,除了另一帖中提到过的“循序渐进”、“基础扎实”外,多动手实验也是很重要的。
别的,我也说不出什么了。

就是我们实验室12级,13级,14级也有,属于院系级别的实验室,平时需要管理日常的琐碎的事情,如果有领导老师安排的事情就由我往下去安排。
相对于我来说,在这个位置,做技术的时间比不上很多人,但感觉心也静不下来。

现在快大三了,到底是继续往下去还是去考研让人纠结,或许是我太心急了,但是也不能不考虑,毕竟学校就先这样,想找好工作也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们实验室12级,13级,14级也有,属于院系级别的实验室,平时需要管理日常的琐碎的事情,如果有领导老师安排的事情就由我往下去安排。
相对于我来说,在这个位置,做技术的时间比不上很多人,但感觉心也静不下来。

现在快大三了,到底是继续往下去还是去考研让人纠结,或许是我太心急了,但是也不能不考虑,毕竟学校就先这样,想找好工作也不简单啊。

在学校实验室做管理,大把的 时间学习,,纠结什么,大三了,开始着急了,其实一点不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们实验室12级,13级,14级也有,属于院系级别的实验室,平时需要管理日常的琐碎的事情,如果有领导老师安排的事情就由我往下去安排。
相对于我来说,在这个位置,做技术的时间比不上很多人,但感觉心也静不下来。

现在快大三了,到底是继续往下去还是去考研让人纠结,或许是我太心急了,但是也不能不考虑,毕竟学校就先这样,想找好工作也不简单啊。

再说仿真电路,仿真就是用软件变化,来验证。前提是把软件的操作搞熟练了,关于软件操作网上大把的教程。
单说楼主一楼的仿真电路,完全是软件使用的问题,俺在3,4楼仿真的电路,不是电路参数设置有误,而是输入给的参数有误,,,
按照楼主书本的电路,一模一样的电路仿真如下

网友:
开始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学校实验室做管理,大把的 时间学习,,纠结什么,大三了,开始着急了,其实一点不晚啊!

晚啊,已经有些晚了,现在工作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