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 动手建立工程,启动过程分析

楼主:
一个精华帖不单单要看楼主位的内容,更多需要关注一下互动/讨论情况,这才是最重要的。

拿到板子也有一些时日了,前面发过一篇关于DualCore的认知帖子,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LPC54100】+ 初识Dual Core

动手建立工程,也算是基本的了,功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程配置都模模糊糊的,一知半解,算了别开发了,没意思。当然了不管针对哪种IDE也好,自己建立工程有必要嘛。有功夫后面我要折腾一些gcc的环境,我是文本编辑器的拥护者。

不得不说,在自己动手建立工程之前没有做好仔细的分析工作,误把Startup中的sysinit.c认识为是gcc这种环境需要的文件比如nxp官方的LPCXpresso这种。让我也是折腾了两个晚上,才算是OK了。说说过程,出现问题的时候主要在想工程配置的问题而没有去分析文件的事情,配置来配置去的,也算是没有思路的情况下了。所以有问题,切记不要乱试一通,找个指导思想先。拿官方好的工程来一步步看看过程吧,当然了需要带上启动代码的过程,不然也是瞎折腾,不要选择run to main就行了,能看到整个启动过程,汇编的启动代码也是给力了,没有函数原型也没报错,也就是没sysinit.c文件中的SystemInit函数。

好了,说说一些具体的事情吧,DualCore的应用吧,使用官方的

\lpcopen_2_14_1_keil_iar_lpcxpresso_54102\applications\lpc5410x\iar\lpcxpresso_54102\multicore_examples这个例子为参考,建立自己的工程,细节不做介绍了,看我的工程结构图就行了,这么建立没啥问题,当然了我不喜欢lib的东西,索性把源码包含进来,直接用嘛要啥lib。

IAR合并后的DualCore工程

继续说说仿真的事情,也没啥问题,两个core随便仿真,都没问题,对IAR的兼容没得说,好用。主要还是看

\lpcopen_2_14_1_keil_iar_lpcxpresso_54102\applications\lpc5410x\tool_configs\iar_flash_algorithm\readme.txt

这里有一些文件FlashNXPLPC512KNiobe.board\FlashNXPLPC512KNiobe.flash\FlashNXPLPC540xx.mac等等的注意他们就好了。

其他的用仿真的截图来说DualCore的启动过程吧,清晰明了,建议熟悉IAR的赶紧换IAR,没啥问题的。

M0 Core启动过程

M4 Core启动过程

好了,就到这里吧,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

网友A:
能配置一下M0 master没?

网友B:
赞同第一句话:一个精华帖不单单要看楼主位的内容,更多需要关注一下互动/讨论情况,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配置一下M0 master没?

应该是可以用宏来设置的吧,先默认用M4吧,等熟悉了再折腾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第一句话:一个精华帖不单单要看楼主位的内容,更多需要关注一下互动/讨论情况,这才是最重要的。

看来没啥讨论了,大家有啥要问的嘛。。。
好让我展开讨论啊

网友C:
这两个和如何共享资源的?
比我我M0核通过IIC得到传感器的数据后,我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M4如何得到M0收到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和如何共享资源的?
比我我M0核通过IIC得到传感器的数据后,我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M4如何得到M0收到的数据?

按照multicore_examples来理解的话

是通过邮箱的方式来进行双核交流的,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帖子,感觉自己说的还是蛮通俗的,大白话

【LPC54100】+ 初识Dual Core

主要的函数是:

Chip_MBOX_SetValue会触发MAILBOX_IRQHandler中断

在中断中调用Chip_MBOX_GetValue获取变量

这样交流,后面我要看一下是否能支持DMA来数据交互,原则上是可以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dualcore应用的场景了

网友D:
我想问你个问题。我每次下载官方的IAR例程时,都出现这种情况

我现在在KEIL 5用,我的IAR版本是7.3的,楼主的版本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你个问题。我每次下载官方的IAR例程时,都出现这种情况

我现在在KEIL 5用,我的IAR版本是7.3的,楼主的版本是多少的??
您好,这个和版本是没啥关系的,我得是7.4版本的

之前我也有这个,后来设置了一下就OK了,比较关键的地方是

当然了,我使用的是默认的iar_flash_algorithm而不是自带的那个

网友E:
反正如果你使用iar环境来debug有问题的话

调节上面的选项原则上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如果你使用iar环境来debug有问题的话

调节上面的选项原则上可以解决

为啥NXP没有说明这个问题,搞到我郁闷了好久,刚才弄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NXP没有说明这个问题,搞到我郁闷了好久,刚才弄了一下,还是不行

那咋办,我之前也是一直有这个问题,我用的multicore的例子,后来调节M4内核的为core就行了。
我之前的现象是M0的debug不会提示那个error,M4的和你一样。

你在看看这个例子,后来我自己建立的工程也都这么设置,都啥问题debug

网友F:
双核的调试还有点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核的调试还有点麻烦啊。
我还用KEIL 5了,IAR问题太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还用KEIL 5了,IAR问题太多

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啊。。

在按照我说的cmsis-dap中的选项基本就ok了啊,好用的IAR。。

搞得现在用IAR的人都不多了,之前看了论坛一些关于lpc541000的帖子,基本上都是不太愿意iar的,搞得我都怕怕的,花了点时间验证了下,真的没啥问题

大家放心用IAR吧,起码到时候有个交流的人。。不然看了IAR直接pass我得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啊。。

在按照我说的cmsis-dap中的选项基本就ok了啊,好用的IAR。。

搞得现在用IAR的人都不多了,之前看了论坛一些关于lpc541000的帖子,基本上都是不太愿意iar的,搞得我都怕怕的,花了点时间验证了下,真的没啥问题

大家放心用IAR吧,起码到时候有个交流的人。。不然看了IAR直接pass我得帖子了

我选了,还是没用,觉得还是keil 5稳定些

网友:
我也是iar粉,呵呵

网友:
我也是一直用keil,不过最近也开始用iar了,其实感觉差不多

网友:
你好;楼主,能分享一下源代码工程吗?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