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界面下一次性修改元件编号字体怎么做

楼主:
各位大侠,请指导在PCB界面下一次性修改元件编号字体怎么做,在网上找了一下都没所有做好,希望大侠指导,希望有图解,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擅于利用选择相似的对象 图解明儿上吧

网友:
右键 查找相似对象  Find Similar Objects

网友:
我是那样做的啊,我都选的是SAME 后点OK,怎么都没有变化,才需要高手截图来看看,有没有哪里设的不一样

网友A:
你最好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截图给大家看看

在原理图下,右键文字,查找相似对象

然后再找要修改的项,,,

操作一下就明白

网友:
确定后SCH Inspector窗口修改需要需改的参数,此时所有器件都选中

网友:
谢谢,我按上面的方法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