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MN1R8-40YLC N-channel 40 V 1.8 mΩ

楼主:
这款芯片是sot669封装,但是我不清楚是几脚的,关于mb ,到底是画成第五个引脚还是,就只是四个引脚,四个引脚的话,那个Drain是第几引脚?为啥1,2,3引脚都是source引脚?此芯片是用的AltiumDesigner 画的封装,跪求指导。。。

网友:
按资料,画5条腿是必须的!

要搞清楚画的这器件是个什么

这个是MOS管,漏极,栅极,源极,,

MOS管都是三条腿的,,为什么这个四条腿的呢,,看PDF资料啊,,1,2,3都是源极是相连的

网友:
再给楼主罗嗦一下

画这个器件的封装的时候,封装的1,2,3三脚是独立的。
在使用的时候,原理图中三个是相连的,PCB图的时,把三个相连为S极,4脚为栅极,mb为漏极。

网友:
在画封装的时候为5个引脚,然后123定义为source,第四角定义为gate,第五角定义为mb,这样吗?虽然这个器件是五脚的但是由于123都是source,所以还是为三脚的mos管。这样理解。。。。

网友:
谢谢回答。我再试试行不行。。。

网友:
这样是合适的,谢谢您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