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种如何查看电路板上器件和外壳是否干涉?

楼主:
如题,情况是这样,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电路板需要加外壳,布PCB 的时候发现一些器件和外壳可能有干涉,在画的时候这些器件的布局让人很头疼。
能不能在电路板上对应的区域设置一个限高,然后芯片布局的时候就不用一个一个去确认了。

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是不是每个器件都需要建立3D库?

网友:
只对楼主做如下建议:

1.画PCB图的时候,就要知道器件与外壳的干涉极限高度
2.建立3D封装库,设计出PCB板,用3D显示,然后和外壳相互配合,这个可行,但需要外壳的模型库,需要结构人员把外壳的3D模型设计好。
这样对于PCB设计人员,工作量太大,如果是公司人手多,可以这样搞。但最后的结果必须建立在1的基础上。
3.PCB设计需要提前了解外壳高度,宽度尺寸是必须的。
4.要在做PCB板之前就应该选择好主要有高度或者宽度尺寸的器件,,,选购买合适的器件,根据选择的器件画封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对楼主做如下建议:

1.画PCB图的时候,就要知道器件与外壳的干涉极限高度
2.建立3D封装库,设计出PCB板,用3D显示,然后和外壳相互配合,这个可行,但需要外壳的模型库,需要结构人员把外壳的3D模型设计好。
这样对于PCB设计人员,工作量太大,如果是公司人手多,可以这样搞。但最后的结果必须建立在1的基础上。
3.PCB设计需要提前了解外壳高度,宽度尺寸是必须的。
4.要在做PCB板之前就应该选择好主要有高度或者宽度尺寸的器件,,,选购买合适的器件,根据选择的器件画封装图。
多谢!看来只能自己多考虑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