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调过sx1278的低功耗啊

楼主:
我用STM32F103裸板调sx1278的低功耗,我单独测试stm32裸板在低功耗模式下功耗是正常的。但是加上sx1278模块,并让它进入sleep模式下功耗是过一段时间才能稳定的,先是十几微安,然后慢慢的上升到几百微安以后,又会慢慢的降低到30uA左右才开始稳定下来。但是sx1278手册上说它进入sleep模式下的功耗不会超过1uA啊,为什么我调的结果这么高啊。我想问问大侠,是不是sx1278进入低功耗前需要配置某些东西啊?

网友A:
看看时钟部分有没有正确配置。

网友B:
端口都接了什么?CPU的端口怎么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时钟部分有没有正确配置。
我的收发数据都是很正常的,请问时钟还需要怎么配置啊?我可以把代码发给你帮我看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端口都接了什么?CPU的端口怎么配置的?

单片机与sx1278的RST管脚接了一个47K的上拉,sx1278是一个买的模块,上面应该没有多余耗电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与sx1278的RST管脚接了一个47K的上拉,sx1278是一个买的模块,上面应该没有多余耗电的东西啊。

sx1278没有用过。但感觉你应该好好理解一下手册,看看进入低功耗模式时的条件,以及各端口在进入低功耗时的状态。与手册对比一下有什么差别

网友D:
楼主,请问sx1278的低功耗调试成功了吗?能不能分享下经验,现在在调试这个,stm32单板正常,这个模块最低是1.63mA,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sx1278的低功耗调试成功了吗?能不能分享下经验,现在在调试这个,stm32单板正常,这个模块最低 ...

你的程序能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程序能发给我一份吗

我帮你看看

网友: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可以帮你看看,我也在研究Lora,可发我邮箱190832253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sx1278的低功耗调试成功了吗?能不能分享下经验,现在在调试这个,stm32单板正常,这个模块最低 ...

你好  你也在学1276么?可加扣扣1908322530交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程序能发给我一份吗

你好  你也在学1276么?可加扣扣1908322530交流学习

网友:
这个有直接的模块

网友:
lora1278模块休眠下30uA左右是正常的功耗。

网友:
能把你的程序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
SX1278有直接的模块用,实现低功耗

网友:
楼主 联系我 1285973921 我也是F103裸板调试 遇到了问题  帮一下我

网友:
我有,协议挺复杂的,是做lora燃气表用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