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叠加芯片90092寻址

楼主:
与90092搭配使用的字库芯片原来为128K内存,现在更换一个内存为512K的字库芯片,并把地址线连接上了,也就是18条地址线全部连上了,但是现在问题是只能寻址到前128K的字库,后面的都寻址不到,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难道是跟程序有关(更换字库芯片后需要对90092配置进行更改?)?还是跟电路有关?

网友A:
内存为512K的字库芯片,并把地址线连接上了?
片选信号也要连接吧,,
硬件和程序都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为512K的字库芯片,并把地址线连接上了?
片选信号也要连接吧,,
硬件和程序都有关系

电路部分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部分如图所示

也就是说,512K的字库芯片和128K的芯片是一样的管脚,,只是做了硬件替换
这个应该注重软件的检测了吧,只是建议。

网友:
地址线都连上了,还要程序能对高端地址寻址。可以看看程序是怎么编的。

网友:
如果确认硬件连线确实没问题,那就是软件问题,说明软件根本不会去寻址超过128K的存储空间,改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