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LPC54102活动第二批板子(带液晶)资料

楼主:
    昨天找万利问了下,答复如下:

    显示屏所用的驱动芯片为ILI9341我们使用的是串口模式,附件为该芯片的资料。调试器可以使用jlink或者ulink(需要自己准备)。

   好吧,我只有OpenJtag,看来没法好好玩板子了。

网友:
万利就给个屏的手册吗?

给你传个万利的FSL开发板的资料,第二批板子和这块板的外设差不多,可参考下外设例程

网友:
串口也可以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利就给个屏的手册吗?

给你传个万利的FSL开发板的资料,第二批板子和这块板的外设差不多,可参考下外设例程

好的,谢谢!万利就给了我个屏的手册

网友B:
上openocd牌万能套,openjtag也能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openocd牌万能套,openjtag也能撸

怎么撸,能说的详细点么?处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撸,能说的详细点么?处的啊
wenku.baidu.com/link?url=HiB-6N7wFIOQG0L-XkMTnHYbhfjQkAwmrW1dhxkX1Y4ukSu23fcVuuoCWpYHZcUKCJZ1-udLkGf-QABd5KlWBszI_LBZXX0wXL4pjnnIH3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撸,能说的详细点么?处的啊

实际不需要编译openocd,有现成的可执行程序,参考下这个帖子建立gdb连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7493-1-1.html

网友:
这么大个板子,就给lcd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