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用法的求助

楼主:
在用Altium画出的原理图文件生成PCB文件时,会出现图中的message,请大神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然后生成后的提示是另外那张图,需求一个解决方法,使之能正常产生PCB图。我是新手,不是很懂,所以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还望理解,谢谢

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

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

网友A:
画原理图的时候,要记住给每一个元件都要添加封装,这是软件告诉你有的器件米有封装,,,,
检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原理图的时候,要记住给每一个元件都要添加封装,这是软件告诉你有的器件米有封装,,,,
检查一下吧
恩恩,好的,谢谢!